ebox的Gpio::toggle()实现在多任务环境下应该会出错

楼主(2017-07-13):
void Gpio::toggle()
{
    port->ODR ^= this->pin;
}

这种实现方法在多任务环境下会修改这个端口的其它pin的值

网友:
找作者修复

网友:
加调度锁

网友A:
为什么呢,他不应该只是修改当前pi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他不应该只是修改当前pin吗

不是原子操作吧

网友:
正解。
其实那条操作编译后是好几条指令。

网友: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
这个pin值,你是没办法修改的。是初始化的时候固定的,你要是强行修改,那本身这种做法就不合理了。如果是操作过程中其他任务更改了这个io的寄存器,那他可能会出错。要完全保证还是加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