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驱动压电蜂鸣器的电路图,但是不知如何调节音量...

楼主(2017-07-13):
我的驱动电源是12V,单片机3.3V,Rs 1K,Rp 2K
用这个电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声音,但是我无论怎么改pwm的占空比,声音大小都不怎么变(除了pwm=0之外)
是不是这个电路就没法改音量大小?如何更改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调一下压电陶瓷上面的电压幅值,另外,也可以调一下波形。你现在是方波,可以调成梯形波,梯形的斜率越大,声音越大。
你这个电路要在压电陶瓷上串个大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调一下压电陶瓷上面的电压幅值,另外,也可以调一下波形。你现在是方波,可以调成梯形波,梯形的 ...

貌似是唉。记得玩具上面都有个小电感。当年那个片我死活都搞不响。。。因为我只会用干电池往上面对

网友B:
调频率啊

网友:
加电容成为RC电路;可以用占空比来调整音量了

楼主:
请问在哪里加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率啊

调频率会影响音调,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调一下压电陶瓷上面的电压幅值,另外,也可以调一下波形。你现在是方波,可以调成梯形波,梯形的 ...

调电压确实能调音量,但是我这个供电电压是固定的。
调成梯形波。。这个如何实现呢
串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电压确实能调音量,但是我这个供电电压是固定的。
调成梯形波。。这个如何实现呢
串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呢 ...

电感的作用是阻碍电流的变化,但是这种作用与电阻阻碍电流流通作用是有区别的电阻阻碍电流流通作用是以消耗电能为其标志,而电感阻碍电流的变化则纯粹是不让电流变化,当电流增加时电感阻碍电流的增加,当电流减小时电感阻碍电流的减小。电感阻碍电流变化过程并不消耗电能,阻碍电流增加时它将电的能量以磁场的形式暂时储存起来,等到电流减小时它也将磁场的能量释放出来,以结果来说,就是阻碍电流的变化。

上面一段是网上的,压电陶瓷就是一个电容,如果不加电感的话,压电陶瓷的充电速度就是以电路的最大电流充电。加上电感,可以限制充电电流,使压电陶瓷的电压呈一定斜率的上升。

电感越大,斜率越小。

另外,建议你调试的时候,把PWM的频率设置在20K左右。这时候你设置不同的占空比,你会发现压电陶瓷两端的电压是根据占空比的大小改变的。

梯形的斜率,举个栗子,你可以设置占空比从0%加到100%,每1ms变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