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用emwin刷图片速度变慢问题

楼主(2017-07-13):
用emwin测试10几张图片轮流显示,sdram的内存设置4M byte,不管显示jpg还是bmp,一开始几张图片很快,约20ms,分辨率800X480,之后就很慢,约1-2秒,重新初始化gui也不行,必须重启机器,从打印信息看,是内存分配不到,函数ShowBMP返回一直显示地址为0。若把sdram的emwin内存设置8M,那么图片快可以多显示几张,后边又开始慢了。程序如下,不知道改哪里,没思路。。。。

GUI_HMEM ShowBMP(const char *sFilename, int x, int y)
{
        char *_acBuffer;
        int XSize, YSize;
        GUI_HMEM hMem;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uint32_t len=0,i;

        FPic =fopen(sFilename,  "r" );
      if(FPic == NULL){
                return 0;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536000);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print(0,"hMem=%x\n",_acBuffer );
      for(i=0;;i++){
         if( fread(_acBuffer+i,1, 1, FPic)==0){
            break;
            }
         else {
            len++;
         }
      }
        XSize = GUI_BMP_GetXSize(_acBuffer);
        YSize = GUI_BMP_GetYSize(_acBuffer);
         print(0,"bmp XSize=%u   y=%u \n",XSize,YSize);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BMP图片绘制到此内存设备里面,此内存设备要在主程序中用到
           所以退出此函数前,不要释放。
        */
        hMemBMP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XSize, 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BMP);
        GUI_BMP_Draw(_acBuffer,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释放动态内存hMem */
        GUI_ALLOC_Free(hMem);
        // print(0,"hMem=%x\n",hMem);
        /* 关闭文件 */
        fclose(FPic);
        return hMemBMP;
}

void Display_BMP(void)
{

GUI_MEMDEV_Handle hMemBMP;
                uint32_t t0, t1, i, count = 0;

                GUI_DispStringAt("Load BMP File to Memory Devices....", 10, 10);

                /* 加载BMP图片到内存设备 */
                hMemBMP = ShowBMP("U0:\\1.bmp", 0, 0);
                  print(0,"hMemBMP= %x\r\n", hMemBMP);
                /*刷新20次,串口打印速度数值,时间单位ms */
                //for(i = 0; i < 20; i++)
                {
                        t0 = GUI_GetTime();

                        /* 用到BMP图片的时候,调用此函数即可 */
                        GUI_MEMDEV_WriteAt(hMemBMP, 0, 0);

                        t1 = GUI_GetTime() - t0;

                        print(0,"speed  = %dms\r\n", t1);
                        count += t1;
                }

                /* 求出刷新20次的平均速度 */
                //print(0, "speed = %dms/frame", count/i);

}

楼主:
解决了,没释放hMemBMP

网友:
hi  我正想帮你把这个问题转到armfly呢  你已经解决了哈

网友A(2018-11-02):
请教楼主,如果我需要使用429播放视频,视频放在外挂的nandflash上,是否还需要外挂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如果我需要使用429播放视频,视频放在外挂的nandflash上,是否还需要外挂ram? ...

视屏应该要先解压到ram把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屏应该要先解压到ram把

不应该啊,视频通常都比较大,不可能有那么大的ram,现在我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大的ram可以流畅的播放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如果我需要使用429播放视频,视频放在外挂的nandflash上,是否还需要外挂ram? ...

外挂SDRAM是必须的,在你的另一个帖子,回复你了。
------------------
移植emwin 资源评估请教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7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