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好用的天然气报警器或传感器

楼主(2017-07-13):
家里是管道天然气,昨晚华润检测人员来例行检测,结果发现有漏气,型号漏的不严重,要不然就危险大了。这边是两年检测一次,周期太长,为了安全,还是自己买个报警器比较保险。
网上查了下,太多了,不知道哪个稳定性和安全性高,各位可有推荐?好的传感器也行。没合适的成品,就自己做

网友A:
别自己做了,需要标准浓度的气体标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自己做了,需要标准浓度的气体标定才行。

标定就不好做了,那还是买现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自己做了,需要标准浓度的气体标定才行。

看到有传感器模块,也需要标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传感器模块,也需要标定?

需要标定的,去年开发了一款,你可以去买国内的吧,一般用费加罗传感器的都还可以。但是这种产品传感器寿命只有三年到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标定的,去年开发了一款,你可以去买国内的吧,一般用费加罗传感器的都还可以。但是这种产品传感器寿 ...

谢谢,自己做只能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标定的,去年开发了一款,你可以去买国内的吧,一般用费加罗传感器的都还可以。但是这种产品传感器寿 ...

权威解答,普通的管式半导体气体传感器使用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超过十年的长期观察数据。

网友D:
Honeywell 在用这个,没试过报警 不知是否好用,只是相信Honeywell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neywell 在用这个,没试过报警 不知是否好用,只是相信Honeywell这个品牌。 ...

这个是小米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小米的吧

请仔细看logo,楼宇一般用霍尼的产品比较多

网友:
mark下 可靠的成品推荐也买个,这个就不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权威解答,普通的管式半导体气体传感器使用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超过十年的长期观察数据。 ...

传感器厂家只敢给5年的寿命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仔细看logo,楼宇一般用霍尼的产品比较多

查了下,这款是小米供应链厂家和Honeywell 联合设计推出的产品,核心部分应该是Honeywell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这款是小米供应链厂家和Honeywell 联合设计推出的产品,核心部分应该是Honeywell设计的。 ...

刚好还有一只还没装,拆开大家看看
这个是什么类型探头
可能是Honeywell通用模块小米加了无线通信,可以接有线系统,有继电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好还有一只还没装,拆开大家看看
这个是什么类型探头
可能是Honeywell通用模块小米加了无线通信,可以 ...

这个是平面厚膜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型号为:MP-4
检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厂家只敢给5年的寿命使用说明。

  产品都是质保一年,这个是国家规定。使用寿命很难给,因为寿命跟使用环境关系很大。比如一款催化燃烧气体传感器,它在实验室连续工作3年也没问题,但在煤矿下间断工作寿命也不超1年。

网友:
武汉有家福保公司是做这个的,你可以百度一下了。。

网友:
都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品都是质保一年,这个是国家规定。使用寿命很难给,因为寿命跟使用环境关系很大。比如一款催化燃烧气 ...

很熟悉啊,在哪个城市工作?
你们如何解决,安装在新房里探头中毒(甲醛,硫化物等对探头的损坏)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产品都是质保一年,这个是国家规定。使用寿命很难给,因为寿命跟使用环境关系很大。比如一款催化燃烧气 ...

有检测甲烷低功耗探头推荐?似乎都是电化学的(功耗下不来,也没法间歇性工作。)

网友:
尝试红外的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检测甲烷低功耗探头推荐?似乎都是电化学的(功耗下不来,也没法间歇性工作。) ...

“有检测甲烷低功耗探头推荐?  ”

低功耗到底多低,有没有指标?

“似乎都是电化学的(功耗下不来,也没法间歇性工作。)”

国内外没有电化学测甲烷的传感器。

网友G:
自己用就弄个红外甲烷的,寿命长。也不用标定。就是贵点,国产的也得600以上

网友:
米家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用就弄个红外甲烷的,寿命长。也不用标定。就是贵点,国产的也得600以上 ...

看了下,价格有点贵

网友:
用费加罗的自己做一个,自用应该不需要标定,正常时应该是检测不到CO的,一旦检测到,不管多大浓度都应该立即检查,只判有无,不判浓度

网友H:
attach://380736.jpg就是这个玩意,气体检测

网友H:
传感器我有,要不要我提供传感器,楼主DIY一下,做好产品后送我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传感器我有,要不要我提供传感器,楼主DIY一下,做好产品后送我一套

本来也有此意,不过涉及到安全还是买个现成的更合适

网友I:
小米和霍尼韦尔才发了一个报警器,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米和霍尼韦尔才发了一个报警器,你可以去看看.

里面是Winsen的气体传感器__@

网友:
引用 网友H:
attach://380736.jpg就是这个玩意,气体检测

有对应的规格参数说明吗?
我要找低功耗的,电池供电能否做到半年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检测甲烷低功耗探头推荐?  ”

低功耗到底多低,有没有指标?

有对应的规格参数说明吗?
我要找低功耗的,电池供电能否做到半年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对应的规格参数说明吗?
我要找低功耗的,电池供电能否做到半年以上? ...

电池用半年,什么样的电池、多大容量?
你还是没提供参数要求
平面厚膜的气体传感器,就是小米用的那款,用12V200A的蓄电池工作半年没问题^_^

网友(2019-02-22):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半年,什么样的电池、多大容量?
你还是没提供参数要求
平面厚膜的气体传感器,就是小米用的 ...

小米使用了炜盛传感器MP-4,这种传感器只能用于定性测量,并且个体之间的一致性比较差。
有没有个体之间一致性好一些的传感器?或者说MP-4这种一致性较差的传感器做成产品后,如何保证各个产品的报警门限一致?是不是需要每个都在标准气体中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