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几块钱,2-4口的hub芯片,要用在长时间工作的场合

楼主(2017-07-13):
请推荐个几块钱,2-4口的hub芯片,实际只用2个口,要用在长时间工作的场合

肯定很多坛友推荐GL850,我们目前也在使用GL850G,配合客户的工控机使用。
大部分情况还是好的,不过跟有些客户的工控机不兼容,无法识别或者工作异常,但是换其他电脑又是好的。
所以为安全起见,找多1种方案,有问题时可以快速直接更换。

网友A:
FE1.1     话说usb hub不稳定应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大部分还是布线、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咦,我去,手边有三四片底板850g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1.1     话说usb hub不稳定应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大部分还是布线、电源的问题吧 ...

这片子我们用了上万片了,所以要是自己PCB布线有问题,早就暴露了。
现在有问题的时候,连续换几十个HUB都不能跟客户机器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片子我们用了上万片了,所以要是自己PCB布线有问题,早就暴露了。
现在有问题的时候,连续换几十个HUB ...

推荐GL850A,48Pin, 4口.  听说稳定性GL850G要强上一大截,包括散热性能。

网友:
我用FE1.1S,有时候也会出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