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贴片_SMT可制造要求

楼主(2017-07-13):
需要的生产资料(抄板没有文件的建议找别人):
        1、坐标文件(原点设置在左下角):描述物料安装在XY什么位置,什么角度。
                元件库要求:
                                1、把元件重心置于坐标0点;
                                2、两脚元件0度时引脚左右放置;
                                3、二极管,钽电容等极性两脚元件0度时负极在左;
                                3、多脚元件0度时1脚在左下
                建议pcb上极性元件不要标正负号,直接对应器件上的标志画点或杠,让工人识别器件的+-,就是自己找麻烦。
                默认pcb及器件的极性标志,特别重要:(如果客户不遵循此规则一定要提前先知)
                                默认二极管极性标志在负极,
                                钽电容极性标志在正极,
                                电解电容极性标志在负极,
                                默认IC上的圆点标志,对应PCB上的圆点标志。无圆点有字符,字符左下脚对应PCB圆点圆点。
        2、BOM(材料清单):描述用什么物料,用在哪里,有多少数量。
        3、Gerber文件:辅助核对元件坐标,至少提供钢网层、丝印层、外框层。
        4、PCB生产工艺信息,如果板厂拼板需提供拼板数据,后加mark位置。
        5、钢网厂切割文件:SPI使用(自动锡膏检查机)
    导出说明:坐标原点先设置在左下角最小坐标处,坐标文件导出为英制,gerber导出Units(单位):英制,Format(格式):2:5
    AD,protel,eagle支持 PCB源文件+BOM,安全性考虑可以删除PCB线路及网络。

可制造性要求:
        1、1、PCB外形最小80*80,外形最大245*400mm(line2 310*400mm),PCB宽长比(加工艺边的Y方向对应宽)小于1.5:1,PCB厚度0.8mm-3.0mm
        2、PCB工艺边:请加在pcb上下方向,靠边5mm无元件及mark可不加工艺边。(机器夹持PCB要求上下方向为平行边,靠边5mm会被夹住。因此靠边5mm不能有要贴装的元件及mark)
        3、钢网及PCB有MARK点:用于机器修正pcb位置。(建议把mark做成一个元件,画板时放置这个元件,导出坐标时mark点坐标也能一起导出。直接在PCB画一个焊盘不能导出坐标)
        4、焊盘设计规范,如符合IPC-7351标准
        5、贴装密度等级 IPC-7351中密度,低密度

来料要求:
        0、PCB、钢网,无不良及缺陷。
        1、4mm以下、元件脚数少于6个的元件,来料数量至少多0.5%(损耗)+5(测试使用与装料损耗),大物料也至少多一个(小批量订单来料不足通常不会停机联系客户)。
        2、小批量订单只核对物料种类,不点数,不逐个物料检查
        3、不接受<1mm脚距的管装元件
        4、来料不能有引脚氧化,引脚歪斜,管装混料,管装方向不一至等问题
        5、来料不接受铁脚元件、可焊性差的元件
        6、插件来料不接受相似物料
        7、邮寄过来的芯片需包装好,防止运输损坏
        来料问题造成的损失肯定是客户承担。

特别注意:
        生产资料,钢网,PCB,元件需完全正确,数量足够,通常不提供二次修改加工服务。

炉温说明:
        我司确保炉温不超过260度,255-260度的时间小于20秒,不能承受260度的元件,客户需提前说明
        (如某些光耦、LED耐温225度、超温会爆开
        如果需要我们可提供生产时的炉温测试报告
        特殊客户可提供产品样品,我们根据产品调整炉温

楼主:
遇到过的来料问题:
        PCB:
                PCB无MARK
                PCB喷锡不平,PCB焊盘上有超过0.1mm高的锡(如果密脚IC焊盘下面出现这个情况,直接会造成IC引脚损坏)。
                PCB上有纸屑
                PCB变形严重,翘起超过0.5mm
        钢网:        钢网无MARK
                钢网有效面积不足
                钢网厂加工出的圆形MARK有拖影
        元件:
                散装物料,没办法上机
                物料氧化,焊接后不上锡
                盘装物料引脚弄歪(我们不会逐个检查物料,引脚歪的器件,贴片机会贴歪)
                物料包装不好,贴片电解电容无料盘直接卷一起,邮寄过程压坏编带,电容卡料盘里面拿不出来

楼主:
方便客户的一些方案:
        钢网:可以由我们代开钢网(按市场价收费),有问题我们直接和钢网厂沟通处理。
        PCB:精度不高的常规PCB可以考虑让我们代做,拼板及工艺边问题我们来跟pcb厂沟通。
        元件:便宜容易买到的物料可以让我们代买,你只提供IC和特殊物料。

楼主:
可加工范围
        最小0402英制
        最密0.4mm脚距SOP/SOJ、QFP、QFN
        BGA球距        > 0.65mm
        外形        <32mm (最大QFP208_P0.5_30*30,QFP256_P0.4_30*30)
        高度         <7mm

楼主:
客户自己开钢网要求:
        开锡膏网,MARK点半刻
        有效面积大于PCB面积,宽度方向大9cm,长度方向大5cm,比如pcb大小10cm*29cm,钢网有效面积至少需要19cm×34cm。
        目前印刷机支持的最小钢网为37*47大小,37*47最大支持板宽10cm。
        通常有0402元件,小于0.5mm脚距元件钢网做0.1厚;常规板做0.12厚。有其他特殊情况具体沟通。

楼主:
物料邮寄识别说明:
后续补充

网友A:
请教一下,咱这里贴片是100套起的吗?另外,都可以帖那些物料。如果你们能提供最好,如果我们自己提供100套的物料也只能是散装件,又如何贴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咱这里贴片是100套起的吗?另外,都可以帖那些物料。如果你们能提供最好,如果我们自己提供100套 ...

无数量限制,能上机的物料都可以贴。
我们能提供常用阻容和二三极管。

散料指的是元件一个一个独立任意包装的物料。一整条编带电阻200个,不算散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咱这里贴片是100套起的吗?另外,都可以帖那些物料。如果你们能提供最好,如果我们自己提供100套 ...

如果你寄200个电阻,拆到了袋子里面,这样确实就没办法上机了。

网友:
  从来都是不折腾,,,手工焊接一片样板,扔给插件厂,照做即可,,,,,懒得看那么多规则、废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寄200个电阻,拆到了袋子里面,这样确实就没办法上机了。

有你们常规贴片物料单吗?看看我们的产品能配上就可以考虑一下。能不我们自己购买就更好了。

网友B:
mark点怎么打,有现成封装吗?

网友C(2018-07-18):
请问在你们那边贴片是怎么个流程?还有就是需要标准化的封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点怎么打,有现成封装吗?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mark
mark点库这里可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你们那边贴片是怎么个流程?还有就是需要标准化的封装么?

上50smt.com注册下单就好。

基本要求:PCB板能上机,有mark点,
通常其他厂能贴的板,我们能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50smt.com注册下单就好。

基本要求:PCB板能上机,有mark点,

物料是我们这边寄过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料是我们这边寄过去么?

是的
也可以用我们库存料。

网友(2018-11-30):
PP数据是什么东东?

网友(2022-12-07):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务实贴片
目标分论坛: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