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软件】单片机轻量命令解释器MicroScript

楼主(2017-07-13):
最近项目中实现了一个适合单片机的轻量化命令解释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整理好后会开源

我叫它MicroScript,取小脚本的意思
这个解释器主要实现:实际应用中上位机发来的字符串到下位机C语言函数之间的对应关系
特点:使用负担小,10分钟内移植并上手,对机器要求不高

如:按以下格式输入一个字符串 command para1,para2,para3......
解释器会到静态注册列表里去寻找"command"这条命令,如果找到了就执行它的回调函数,并传入参数

QQ群:640198673

使用方式:
1、实现处理命令的回调函数,类似C语言的主函数,有参数个数和参数字符串数组两个入口参数,返回0代表执行失败,返回1代表成功

2、在静态命令列表中填写命令名和执行命令的回调函数,并在头文件中声明原函数

3、调用MScript(char* Script, MError* Error)函数,如果脚本字符串中有相关命令及参数,则执行回调函数

我用串口写了一个demo,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另有变量系统施工中,下图有体现)

楼主:
测试版代码已放出,请各位加群讨论

网友:
表示看不大懂

网友A:
感觉好像不是太灵活啊,变量和流程控制语句都没有?
我以前在 CSR1010 上移植了一个非常小的 Tcl 脚本解释器,变量、字符串和 if, while 等这些都支持,但还是非常难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不是太灵活啊,变量和流程控制语句都没有?
我以前在 CSR1010 上移植了一个非常小的 Tcl 脚本解释 ...

很像uboot的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不是太灵活啊,变量和流程控制语句都没有?
我以前在 CSR1010 上移植了一个非常小的 Tcl 脚本解释 ...

这个tcl解释器需要多少内存?

我这里只是为了满足实际应用中简单的含参命令和变量控制,只有解释器里的字符串缓存占了0.5KB的内存
可以在十分钟内应用于调试、日志打印
把这个拿出来开源,主要是觉得这种解释器对使用者负担十分小,容易接受,移植和学习都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且也不会太吃内存

网友:
楼主贴出QQ群是啥意思?不要ID了么

网友B:
和正点原子那个USMART 有什么不一样么。
以下是找的usmart的介绍
USMART是由ALIENTEK开发的一个灵巧的串口调试互交组件,通过它你可以通过串口助手调用程序里面的任何函数,并执行。因此,你可以随意更改函
数的输入参数(支持数字(10/16进制)、字符串、函数入口地址等作为参数),单个函数最多支持10个输入参数,并支持函数返回值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正点原子那个USMART 有什么不一样么。
以下是找的usmart的介绍
USMART是由ALIENTEK开发的一个灵巧的串口 ...

没有这么高级,主要是让上位机发字符串做一些控制,可以加上校验用于实际产品,也可以用于调试时做临时终端

特点:使用负担小,学习成本极低

网友C:
和正点原子那个USMART 有什么不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正点原子那个USMART 有什么不一样么?

最大特点是简单粗暴,占用小,10分钟内上手

网友D:
感觉和那个qshell类似!!!!

网友C:
最近用QT通过JLINK控制STM32F407...也是简单粗暴。

网友E:
还是回调这样的更习惯:
int command_handler(int argc, void *arg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回调这样的更习惯:
int command_handler(int argc, void *argv[]);

这不是防止有人说我雷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那个qshell类似!!!!

用我这个解释器,不需要修改代码,只需要把文件添加进工程,然后花10分钟熟悉一下怎么用即可

网友F:
可扩展性很差,没有help

网友G:
MicroScript貌似比C更难学吗?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croScript貌似比C更难学吗?

语法只有一条
command para1,para2,para3......
command是命令名,与参数列表用空格隔开

具体的内容在解释器内定义,一条条注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扩展性很差,没有help

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语法只有一条
command para1,para2,para3......
command是命令名,与参数列表用空格隔开

如果能做的支持多一些指令就好了,并且带监控,可以在工控上替代P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QT通过JLINK控制STM32F407...也是简单粗暴。

期待,分享

网友C:
哈哈。我还下了你的控制运行停止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还下了你的控制运行停止软件。

哦,好用吗?

网友:
水平有限,也没有看懂
不过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cl解释器需要多少内存?

我这里只是为了满足实际应用中简单的含参命令和变量控制,只有解释器里的 ...

是这个 picol, a Tcl interpreter in 550 lines of C code
程序本身不算大,不过算上动态申请内存需要的空间肯定比你的 0.5KB 大了,毕竟功能也更多

网友:
好用。为啥不扩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能做的支持多一些指令就好了,并且带监控,可以在工控上替代PLC

这个只是解释器,指令的执行函数是自行实现的,按指定的原型实现程序,在注册表中注册后可以通过解释器用字符串访问
监控也是有的,但是具体做什么应用由用户决定,不是解释器的功能

网友:
就是类似与cmd或者shell的交互系统,我记得rt-thread里也有类似这样的组件

网友:
函数指针

网友:
这个只是调用函数 没有流程控制语句么

网友:
挺好的,比 usmart简单,移植也方便

网友:
楼主提供了个思路,这个是是文字跟函数对应,

网友:
值得借鉴,可用于串口通信处理中。

网友:
楼主,可以借鉴uboot的解析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那个qshell类似!!!!

qshell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还不错,脚本规则简单了些

网友(2017-09-02):
引用 网友B:
和正点原子那个USMART 有什么不一样么。
以下是找的usmart的介绍
USMART是由ALIENTEK开发的一个灵巧的串口 ...

我也感觉相似或者借鉴了部分...但是没明白怎么解析脚本,以及怎么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