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M12 8pin连接器的型号规格,或类似可替换的型号

楼主(2017-07-13):
   维修一块板卡,求助如图M12 8pin的连接器的型号,类似可替换型号也可以,螺钉安装间距25mm,白色固定连接器架子是塑料材质的。

网友:
可以联系Harting和菲尼克斯 问问

楼主:
Harting和菲尼克斯官网翻了一遍,没找到,有大神用过类似的吗?

网友A:
可以参照这个端子 712 702系列 孔式面板安装连接器,2-8芯,焊在PCB板上,板前固定, M9螺母锁紧 IP67 - 712 702系列 M9螺母锁紧IP67 - 宾德连接器

网友B:
楼主,我来告诉你吧,这种叫做航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这个端子  712 702系列 孔式面板安装连接器,2-8芯,焊在PCB板上,板前固定, M9螺母锁紧 IP67 - 7 ...

这种普通的,我也找到一些,想要这种带塑料框架的,朋友有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来告诉你吧,这种叫做航空头

朋友,你的信息没有用处啊,航插、航空头这些都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普通的,我也找到一些,想要这种带塑料框架的,朋友有用过吗?

塑料件可能是客户后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件可能是客户后配的吧

有可能是后配的,之前一直觉得是连接器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