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xure 的作品. 绘制常见PCB封装错误

楼主(2017-07-13):
【病例】最常见的PCB封装设计错误案例

网友:
这是要转去做产品经理啊!

网友A:
除了一时粗心,不可能有人会犯右边的那几个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一时粗心,不可能有人会犯右边的那几个低级错误。

  右中图我经常用。

网友:
满满的回忆呵呵

网友:
下面的人话PCB如果是封装搞错了,我一般都会批评。封装错了基本板子就扔了,如果电路设计错了或者布局有问题可能是水平问题,封装错了要么不用心要么态度有问题。要及时纠正,那真是真金白银啊!

网友B:
最左下那个,原件焊盘间距一般要求最小多少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下那个,原件焊盘间距一般要求最小多少比较保险?

元件封装尺寸和间隔  请参考IPC-7351,   这个间距根据不同的零件有不同的间距. 有算法的.   我们这里仅支持中密度,跟低密度.   不支持高密度

如果非要我给一个间距:我建议您至少0.3mm以上,以上,以上.注意: 这个间距只是随便说说的.

网友:
look look,学习一下。

网友:
经常在焊盘边上放过孔,边线在过孔中心

网友:
遇到过管教顺序错误的设计,还说怎么总是觉得和平时看到的不同,感觉很诡异。第二次核对的时候才发现原因。

网友C:
焊盘上有孔自己焊的话没问题的吧…… 是SMT没法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盘上有孔自己焊的话没问题的吧…… 是SMT没法做?

手机板经常是在焊盘上打孔, 可以 SMT, 只是贵点而已.

网友:
布线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会在焊盘上放个过孔

网友E(2017-08-24):
引用 网友D:
手机板经常是在焊盘上打孔, 可以 SMT, 只是贵点而已.

手机板上的孔,你可以看看有多小,而且一般都是埋孔。
平常的板,0.3的孔打在焊盘上,还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板上的孔,你可以看看有多小,而且一般都是埋孔。
平常的板,0.3的孔打在焊盘上,还是通的。 ...

手机板上焊盘打孔都是填了后再镀的,所以我说会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