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牛们,小弟最近用STM32的AD采集,用到±3V麻烦给推荐...

楼主(2017-07-13):
各位大牛们,小弟最近用STM32的AD采集,用到±3V麻烦给推荐个可靠方案,MC34063之前用过纹波好像比较大,有没有其他方案,谢谢了!

楼主:
电流估计要到200ma左右

网友:
我的应用中,模拟电路一般是 ±5V 供电, 一路正5V电压+一路TPS60403产生的负压, 但是TPS60403电流只有60mA。   ±3V没用过。

网友:
干嘛要负压啊

网友:
纹波大 你设计上退耦电容做好一样可以减小纹波呀,如果只是给运放供电 用7660吧,电路还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并了3个7660,在测试中,传感器要求±3v供电,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