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单圈23位的绝对值编码器,上几张照片给大伙儿瞧瞧

楼主(2017-07-13):
买了几个拆机国产编码器,单圈23位,多圈16位,共39位。有一个外壳带缺口,晃一晃里面还有声音的,正好拆开研究下电路和接口,看能不能把协议破解了用起来
拆外壳的图没拍,忘记了。。。。
直接上电路板的照片

电路板正面
万能的STM32F103
L2901--LM2901 四路比较器
J176Q1--SN65LBC176  RS485收发器(破解无望了)
OPCI--OPA2322  双路精密运放(我正好也在用
右边可以看到接口定义 PE GND +5 BAT GND P- P+

正面IC特写

侧面 发光二极管,光电传感器,依稀可见破掉的码盘

背面
光电传感器,可能是德国haus的,跟LED同一家
又一片OPA2322,这板子拆运放都值了。。。
U14,印字QC的,可能是个霍尔传感器,异常的厚

光电传感器的两张特写

破掉一块的码盘,好可惜
码盘正下面是一个径向充磁的磁环,据此作出U14是霍尔传感器的推断,不过想不通用来做什么
此处无照片...
拍完照片又给装回去保管起来,后面有机会了再研究通信协议

全文完

网友:
国产的 感觉做工不错哟。

网友A:
编码器的协议不用破吧,厂家都提供的,绝对值的大部分用SS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的协议不用破吧,厂家都提供的,绝对值的大部分用SSI接口

查过,是定制品,配套给某家的伺服放大器,不是通用的编码器
肯定不是SSI接口,一片半双工的485收发器无法实现SSI

网友A:
伺服放大器上用485的不太现实吧,半双工效率太低了,要不就不是作为伺服电机的位置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放大器上用485的不太现实吧,半双工效率太低了,要不就不是作为伺服电机的位置反馈 ...

10Mbps的485也不行吗?
有可能不是用在电机上面的,不太了解这种应用,我是买来跟磁编码器做对比,测磁编码器误差的

网友:
可能是endat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Mbps的485也不行吗?
有可能不是用在电机上面的,不太了解这种应用,我是买来跟磁编码器做对比,测磁 ...

磁编码器有什么芯片推荐吗?
更可怕的是那个磁铁是否有稳定的供应商推荐一下呢?
原来弄过一次,那个稳定性,简直了。

网友C:
哪个厂家的产品,求购买链接

网友D:
可能就是高速串口,单向的

网友E:
这个设备需要很大的程序吗?有必要用 STM32F103 这种CPU吗?会不会太浪费了?

网友F:
做工真不错!!国货精品。绝对值用rs485通讯几乎不可能。估计是用来传串行数据,单向的。

网友G:
这东西用stm32 是不是有点浪费,不就是个abz相的查脉冲么?顶多一个协议转换
高人解释下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编码器有什么芯片推荐吗?
更可怕的是那个磁铁是否有稳定的供应商推荐一下呢?
原来弄过一次,那个稳 ...

现在用的英飞凌的5012
磁铁我没遇到问题,一直用的同一批的,没用多少
应该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差异吧,磁编码器本身可以适应很宽范围的磁场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厂家的产品,求购买链接

肯定早没了
10块钱一个,用得起来的人直接打包全买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就是高速串口,单向的

会需要写一些配置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设备需要很大的程序吗?有必要用 STM32F103 这种CPU吗?会不会太浪费了? ...

细分,单圈的码盘无法刻出2^23个条纹的
光电传感器输出正交的正余弦信号,STM32对这个信号进行细分获得更高分辨率的位置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放大器上用485的不太现实吧,半双工效率太低了,要不就不是作为伺服电机的位置反馈 ...

有用485的,国产迈信的伺服就是,用多摩川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485通讯。

网友H:
多摩川的“伪”绝对值编码器用的485通信,他们有自己定义的NRZ协议

网友:
按照协议和485的最高速率,位置反馈可以做到50us左右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用stm32 是不是有点浪费,不就是个abz相的查脉冲么?顶多一个协议转换
高人解释下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

细分,详见1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真不错!!国货精品。绝对值用rs485通讯几乎不可能。估计是用来传串行数据,单向的。 ...

刚刚上电试了一下,485输出高电平,但是无数据,说明是需要写入一些命令之类的
另外电池给5V没问题吧,我刚才是这么干的,悬空的话485连高电平都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摩川的“伪”绝对值编码器用的485通信,他们有自己定义的NRZ协议

学习了

网友I:
请问这是哪个厂家产的呢,新品大概多少钱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是哪个厂家产的呢,新品大概多少钱一个,谢谢

weton 长春汇通
全新的价钱我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英飞凌的5012
磁铁我没遇到问题,一直用的同一批的,没用多少
应该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差异吧,磁编 ...

磁铁你用同一批,是哪一批,哪个供应商,能方便透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你用同一批,是哪一批,哪个供应商,能方便透露一下吗?

某宝买的,需要把链接发给你吗? 不知道还有没有,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需要把链接发给你吗? 不知道还有没有,一年多了

需要,太需要了。
我上次就是弄了几个,竟然同一批次买的,效果不一样,都不稳定,我就哭了。

网友J:
5012  我都是用两个方片磁铁,径向磁化的找不到,两片拼起来磁力线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5012  我都是用两个方片磁铁,径向磁化的找不到,两片拼起来磁力线一样用

现在很好找,某宝很多,去年我买的时候确实不好找

网友:
好像没啥特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好找,某宝很多,去年我买的时候确实不好找

楼主能发我一个连接吗?

网友:
日本多摩川的市场占有率高。前两天他们的销售还来过。

网友(2017-11-06):
多摩川的确实是走的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