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焊接会不会造成损坏?

楼主(2017-07-13):
最近一个怪问题,stm32f103经常在往电路板上动了烙铁就坏了(不一定是对这个芯片焊接),电源入口和3.3v上都加了TVS管,额,条件限制,排插没有接地线,会不会是烙铁漏电引起?

楼主:
补充:其它芯片目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STM32F103遇N次了,f103rc和f103vb,芯片在jlc买的,是不是这个芯片需要特殊注意什么?

网友A:
一把黄花牌30W的尖头电烙铁,加山崎焊锡丝,焊过N次STM32(没用其他任何助焊剂),从来没有焊接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黄花牌30W的尖头电烙铁,加山崎焊锡丝,焊过N次STM32(没用其他任何助焊剂),从来没有焊接坏过。 ...

我也不是生手,但最近老是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没有接地线的问题

网友B:
烙铁漏电 或是身体带静电,天热容易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漏电 或是身体带静电,天热容易产生。

TVS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B:
不能完全防住,我们以前的亚克里板一碰就有,经常FT232断线,后来加了很多tvs都不行,脉冲都是ns级的上百V
后来从根本上想办法,换材质。

网友C:
估计是电烙铁漏电,有的时候焊接LED 会闪一下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D:
估计是烙铁没接地线。我手工焊过不少,拆了重焊也有(都是拖锡和堆锡,没用过热风枪),只有拆坏了引脚和焊盘,没试过烫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烙铁漏电,有的时候焊接LED 会闪一下

正是这么个情况,哈,LED会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烙铁没接地线。我手工焊过不少,拆了重焊也有(都是拖锡和堆锡,没用过热风枪),只有拆坏了引脚和焊 ...

我以前也经常手工焊接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经验,那里接地不对,和静电毛关系都没有

感谢

网友F:
难道楼主只有一把烙铁?
为什么不换一把烙铁试试。

网友:
STM32F103不皮实是出了名的,电烙铁漏电的话是会搞坏的

网友G:
电烙铁焊接,VBAT 这个引脚好像容易对地短路或低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烙铁漏电,有的时候焊接LED 会闪一下

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楼主只有一把烙铁?
为什么不换一把烙铁试试。

问题在不经意间,也不是每次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烙铁焊接,VBAT 这个引脚好像容易对地短路或低阻。

只是这个脚吗?我直接连接VCC了,坏了后芯片发烫,电源对地电阻很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不经意间,也不是每次都坏

换把烙铁去做一下对比试验,比空分析有意义得多。
其实你已经开始怀疑烙铁漏电了,干嘛不换一把去试试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能完全防住,我们以前的亚克里板一碰就有,经常FT232断线,后来加了很多tvs都不行,脉冲都是ns级的上百V

请问一下,ft232断线后什么反应,是通讯无响应,断电重启后正常吗?我现在用的usb转232线,芯片用的ft232,会偶然出现丢数或者无响应现象,请问是这个断线问题引起的吗,困扰我好久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ft232断线后什么反应,是通讯无响应,断电重启后正常吗?我现在用的usb转232线,芯片用的ft232 ...

不断线,但是数据无响应!有时候重插都不行,需要重启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把烙铁去做一下对比试验,比空分析有意义得多。
其实你已经开始怀疑烙铁漏电了,干嘛不换一把去试试呢 ...

换了烙铁,也可靠地接了地线,不知道为什么,刚重新焊了两个电阻,又坏了,芯片好烫,电源是12V转为3.3V,12V和3.3V上都有TVS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了烙铁,也可靠地接了地线,不知道为什么,刚重新焊了两个电阻,又坏了,芯片好烫,电源是12V转为3.3V ...

既然换了烙铁还是一样,那应当和烙铁没关系。
那可能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了。

会不会12V转3.3V存在问题,可能3.3v有可能远远超过了3.3。而TVS管选型不合理,又没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换了烙铁还是一样,那应当和烙铁没关系。
那可能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了。

电源正常,刚才还可以正常工作的,我换了一个电阻

网友I:
以前碰到过,烙铁一焊接就出现芯片的 vcc和gnd短路的情况,百分之十左右,因为是打烊,没深究,后来换lpc了,可能是料的渠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碰到过,烙铁一焊接就出现芯片的 vcc和gnd短路的情况,百分之十左右,因为是打烊,没深究,后来换lpc了 ...

JLC买的,刚才用攝子短接BOOT0脚外接的一个电阻改变启动方式,芯片坏,应该是静电所为

网友J:
可能是电源过冲了,示波器伺候。以前m8换成stm8也是stm8容易短路,焊接容易损坏io或者直接短路。可能是由于芯片工艺密度高所以怕电源过冲怕静电怕输出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电源过冲了,示波器伺候。以前m8换成stm8也是stm8容易短路,焊接容易损坏io或者直接短路。可能是由于 ...

的确是这么个情况,我用的TPS54331,上电时有一个小过冲,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7-08-25):
买个好点的烙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