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可以同时工作在内网和外网吗?

楼主(2017-07-13):
本人笔记本上有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在某地办公,先用网线连内网服务器(PUTTY),可正常工作,后来开WIFI连外网,可以查外网的网页。再看内网服务器 PUTTY 还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看内网的网页就不行。
所以逻辑上是可以同时在两个网络间工作。但是某些功能,操作系统只能选择1个IP(内网/外网)来工作,像浏览器。

树莓派3是有有线网卡和WIFI的,操作系统是UBUNTU,我想知道,树莓派3能否同时和内网/外网的网络通信。

各位有什么看法,谢谢

网友:
两个在不同子网是可以的,同一个子网用IP/MAC白名单的方式限制外网访问的就不行。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行, 我是win7,笔记本,再插一个wifi, 连了外网内网,  发现能putty通但是不能上网~

楼主:
先连通内网,通讯没断。 再连外网,可以看外网网页。putty有效。从硬件层面来讲,是可以两个网段同时有效,不过操作系统可能有“主从”概念,所以浏览器不能同时查看内网  外网网页
要是树莓派3能可靠工作于两个网段就好,比如内网的服务器维护,就不必到现场,而是直接把树莓派3的有线网卡连内网,WIFI连外网。
让 树莓派3起到桥的作用,在内外网之间传递数据。

网友:
你putty连的内网机子网段不是和你的网卡同段,是经过了网关的吧。   可以在连无线前,手动添加静态路由:  route add  192.168.0.0   mask  255.255.0.0  [你的有线网网关] 。   将前面两个参数换成你的实际内网网段和掩码。

网友:
多穴主机就是这个的干活

网友:
晕,没注意是树莓派环境,命令要变一下,类似这样:
route add -net 192.168.0.0 netmask 255.255.0.0 gw 192.168.1.1

网友:
让 树莓派3起到桥的作用,在内外网之间传递数据。
这个要在树莓派上开ip转发和Nat,你就可以直接访问树莓派的地址来访问内部其他设备了。
我公司有一款产品就是这么做的,不过我还在设备里加了一个VPN,直接拨到公司内网来,既可以直接访问设备,也可以通过设备访问设备端内网的关联设备。

楼主:
对,我的笔记本,那个内网,是给有线网卡配置了固定网关和IP的(有安全限制)。
开始用的时候,还把内网IP改来改去,结果多改几次,网络异常,重启后也有问题,只有让网络诊断,系统修复才好,浪费一下午。
后来发现,直接拔掉网线,连WIFI,就能可靠工作在外网。
断开WIFI,插上网线,就可靠工作在内网。----以上描述是 WIN7

网友:
可以,固定设置特定的路由路径。 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