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转瑞萨CS+,2级查表报警,求解决方法。(解决)

楼主(2017-07-13):
以下2级查表,Keil c51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移植到瑞萨的CS+ FOR CC,报警,运行结果也不对,求解决方法。

//-----------------------------------------------------------------------------
const        U8        Refrigerant_Type_WD_R12_Tab[] =
{
        5 ,                 // -29℃
        4 ,              // -28℃
        5 ,              // -27℃
        5 ,              // -26℃
        5 ,              // -25℃
        5 ,              // -24℃
        5 ,              // -23℃
        5 ,              // -22℃
        6 ,              // -21℃
        0xFF                 // 结束
};

//很多同样的表,长度不同。

// 下面是2级表,  报警
const        U16        Refrigerant_Type_WD_Tab_Tab[] =
{
        Refrigerant_Type_WD_R12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22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410A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123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134A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290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404A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407C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410A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502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507_Tab,
        Refrigerant_Type_WD_R600A_Tab
};

解决办法:  强制 U16,不报警了。
const        U16        Refrigerant_Type_WD_Tab_Tab[] =
{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12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22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410A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123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134A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290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404A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407C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410A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502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507_Tab,
        (U16)Refrigerant_Type_WD_R600A_Tab
};

楼主:
用瑞萨的人真少。

网友:
二级表里边存的不是数组吗?确定地址是16位的??

网友:
瑞萨芯片是16位的,注意数组指针的长度是否不对?
我用cs+

如果有简单的工程,我可以帮你查一下原因。

网友:
报警报的什么错误呢?

网友:
还是得看报警内容。用过一次瑞萨,感觉就是不敢写得太特别,都尽量按最简单的几步走,不然动不动就错误

楼主:
报警内容如下

网友A:
他的指针寻址长度是短地址,需要加_far_
试试看

网友:
警告信息说得很清楚呀,
不能将一个const unsigned char _near类型初始化到一个 const unsigned int _near 类型的入口

类型不符

网友:
用IAR吧,不要用CS+,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指针寻址长度是短地址,需要加_far_
试试看

请问,_far_加什么地方?

网友:
你的第二个表格的元素应该是常数数组的指针,你直接搞个U16定位上,应该是不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