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stm32f4 wlcsp 49 封装 推荐pcb工艺

楼主(2017-07-13):
半夜手机发图,借nxp的图片,最近有项目用到f411ce,wlcsp49 bga封装,0.4pitch,目前layout了一版pcb给板厂,因为是4层板+微过孔 10r4,造价不菲,boss不满意,想要降低成本,特此向广大电工朋友们求助,类似这样的封装能坐出来的pcb工艺,目前是激光微过孔+超声波沉铜 hci工艺。谢谢大神提供一下参考思路,再次拜谢了!

网友:
这个不是有QFN封装吗?

网友:
做不出来。传统工艺最高0.5。

网友:
选了这个封装就必须承受PCB工艺的成本

网友A:
0.4是球大小还是球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是球大小还是球间距?

球间距,球间距
这个封装,确实面积小,但工艺水平要求高

网友B:
要么不用这个封装,用了就得承受PCB 工艺和SMT 工艺的高成本

网友:
0.4的lqfp我都觉得比较难了,0.4的bga要逆天啊。

楼主:
第一版硬件出来,BGA FAN out 过孔形式有L1-L2,L1-L3,L1-L4,必须用HCI 2阶激光微过孔工艺,一个单 片机的板可以 做成手机的PCB工艺;
跟PCB板厂沟通了半天,建议L1-L2,L3-L4 激光孔,L2-L3,机械孔;用L1-L2+L2-L3完成 L1-L3,这是目前最折衷的方案了;不说了,明天加班去了

网友:
豆腐都搞成肉价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贴过2款,是stm32的,
如果没有用到的球,可以考虑去除,就可以走线了,(2个客户都是这样操作),

49pin 的封装用了47PIN,也是很尴尬;板厂建议叠孔设计,但跨L2,L3层一定是机械孔,孔径不能小于6mil

网友:
空间要求这高,非得bga的么。qfn的代价估计小很多倍!

网友:
看你板子尺寸,选这么小的封装,肯定是精密的东西,板子尺寸想必也大不了哪里去,即使做2阶的板子单片板子能有多贵。你们老板是做惯了低端货,瞎逼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样贵啊
批量估计不会很贵,但是加工不便宜

穿戴类的项目,PCB跟1RMB硬币差不多,主要是49PIN几乎用完,fanout基本上是难度最大的工作;其它的随便连连,没有高速的线路
这单片机是自己选的,Cortex m4,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不用这个封装,用了就得承受PCB 工艺和SMT 工艺的高成本

真的是这样子的,

楼主(2017-09-04):
最终可行的方案,如附图;结贴

网友D:
等待样板回来了,看一样效果,顺便告诉我一下哪家做的,我也有类似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样板回来了,看一样效果,顺便告诉我一下哪家做的,我也有类似的需要 ...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可行的方案,如附图;结贴

看起来很厉害!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图?是盘中孔工艺吗?各颜色代表什么层?

网友(2017-10-18):
引用 网友C:
看21楼,不能放正中间,上楼有建议,也有放中间案例

为什么不能放中间?有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