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协议请教

楼主(2017-07-14):
已知DMX512是一个传输协议,
支持DMX512的芯片有哪些?
我想用STM32+DMX512芯片做个从机设备,专门接收,有没有成品模块可以实验?

网友:
何必现成的芯片,任何一个单片机都可以开发作为DMX512编码和解码

网友:
混积分的啊,好多帖子都不会自己想想

网友:
DMX随便用个单片机写就行了,不用什么专用芯片

网友:
楼主想问的应该是什么芯片把差分信号转到TTL电平信号

网友:
楼主又来混积分啦?楼主帖子跟以前某个当上小领导的风格很像,涉猎很广,又没点思考能力,看到什么都发个帖子问下

网友:
找到了,JYX2015,https://www.amobbs.com/index.php?1343470

网友:
DMX512的硬件层是485

网友A:
用485转成23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85转成232就行.

主机那边有两条线拉出来,我这边作为从机需要用485芯片转成串口接STM32吗?

网友A:
http://blog.csdn.net/xiaod_li/ar ... nippets_optimize_v4   都不会上网搜搜的吗?

网友:
楼主改的标题更不合格,楼主是来混积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sdn.net/xiaod_li/article/details/8280810?ABstrategy=codes_snippets_optimize_v4   都不会 ...

非常感谢
搜过,因为从没接触过,所以没找到重点

网友:
再不改个合格标题,莫大就要赏个刺激的标题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哎呀我去。楼主已经改过标题了。但这改过和没改过的没啥区别吧。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250k波特率9位数据的485单工通信,485IC可以用75176,高档点可以用65LBC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