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二分法算法代码

楼主(2017-07-14):
如题,开源的代码更好,谢谢

网友:
这玩意不是一大把么?

网友: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折半查找法
int BinSearch(int Buff[],UINT32 len,int num)
{
        UINT32 mid,first = 0,last =len - 1 ;

        while(first<=last)
        {
                mid = (first+last)/2;

                if(Buff[mid] == num)
                {
                        return mid;
                }
                else if(Buff[mid] < num)
                {
                        first = mid+1;
                }
                else
                {
                        last = mid-1;
                }
        }

        return -1;
}

//递归算法实现折半查找
int BinSearch_2(int Buff[],int first,int last,int num)
{
        int mid;

        if(first<=last)
        {
                mid = (first+last)/2;
                if(Buff[mid] == num)
                {
                        return mid;
                }
                else if(Buff[mid] < num)
                {
                        first = mid +1;
                        return BinSearch_2(Buff,first,last,num);
                }
                else
                {
                        last = mid - 1;
                        return BinSearch_2(Buff,first,last,num);
                }
        }

        return -1;
}

//递归算法实现折半查找
//但这个算法如果没有找到元素,则找到
//example:1 2 2 3 查找2,返回2(下标从0开始)
//example:1 1 1 3 查找2,也是返回2(下标从0开始)
int BinSearch_3(int Buff[],UINT32 len,int num)
{
        int start = 0,end = len-1,mid;

        while(start<=end)
        {
                mid = (start+end)/2;
                //偏右的情况
                /*if (num<Buff[mid])
                {
                        end = mid-1;
                }
                else
                {
                        start = mid+1;
                }*/

                if (Buff[mid]<num)
                {
                  start = mid+1;
                }
                else
                {
                  end = mid-1;
                }
        }

        return st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