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电路或者电源切换芯片实现太阳供电能与12v市...

楼主(2017-07-14):
如题,需要实现太阳能供电(16.8v~12v)与12v市电电源切换,当有12v市电电源时采用12v市电电源供电,当12v市电电源断电时,用太阳能供电,
思索半天可以用导通电压在12v左右的Nmos管作为开关控制太阳能供电,但找不到适合的型号
或者有芯片能自动监测两路电压,当12v市电没有时自动切换到太阳能供电

求指导

网友A:
电流多大?
楼主研究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88%87%E6%8D%A2
下面是我用的电路,MOS管体内的二极管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
楼主研究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1807&highligh ...

已经在论坛里逛了半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 这个帖子也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
楼主研究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1807&highligh ...

电流目前不到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
楼主研究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1807&highligh ...

你的电路在我场景下不适用吧,我的Vusb电压为12v,Vbat为12v-16.8v,当上电时FDD6637的Vsg>1.6v会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在我场景下不适用吧,我的Vusb电压为12v,Vbat为12v-16.8v,当上电时FDD6637的Vsg>1.6v会导通{:l ...

哦,你的意思是说Vusb比Vbat低的情况,想让MOS关断?
(我的电路为防止电压跌落,所以那样设计)
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办法的,比如Vusb串电阻接个光耦,光耦输出接MOS管的GS之间。
MOS管还得用两个背靠背,有点像上面帖子13楼第2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的意思是说Vusb比Vbat低的情况,想让MOS关断?
(我的电路为防止电压跌落,所以那样设计)
你说的 ...

用两个背靠背的pmos管是为了防止12v的电流倒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两个背靠背的pmos管是为了防止12v的电流倒灌吧

是啊
对了,R1最好再串个稳压二极管,光耦输入端再并个电阻,不然VCC很低的时候也会让光耦导通,那就会引起很大的电压跌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对了,R1最好再串个稳压二极管,光耦输入端再并个电阻,不然VCC很低的时候也会让光耦导通,那就会引 ...

最终确定原理图这样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纠结于输入的太阳能电压比市电电压高,但市电电压优先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不考虑选择一个市电电压高的变压器呢?比如把市电电压提高到17V,电路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纠结于输入的太阳能电压比市电电压高,但市电电压优先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不考虑选择一个市电电压 ...

这个12v电源就是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一般市场上常用的开关电源也就是24v或者12v吧,
我只是外接一个开关电源,另外对变压器不太懂啊 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确定原理图这样

哦,又看漏了,R3短接吧,不然关不断,选MOS管最好要Vgsth高一点点的。

网友:
一个继电器就搞定了吧

网友C:
继电器最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最简单可靠!

用继电器确实也是个很好的解决思路,但是项目里还要考虑尽可能降低功耗 所以还是用这个方案好点吧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太阳能供电(16.8v~12v)与12v市电电源切换

网友(2017-12-28):
引用 楼主:
最终确定原理图这样

比较好奇这个光耦在这里的作用,两边好像是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