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在线升级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7-07-14):
描述:
IAP使用U盘进行在线升级,IAP上电检测U盘,
1.第一次上电:板卡和U盘都开始初始化,上电瞬间,IAP初始化很快,这时候去检测U盘,可能是U盘未初始化完成,故检测不到U盘;
2.上电一段时间后按复位键:板卡重新初始化,U盘上一次已经初始化完成,所以这一次能够成功检测到U盘;
3.IAP设置一定延时:给予一定时间等等U盘初始化完成,所以这一次能够成功检测到U盘;

问题:
上述过程中,U盘初始化时间比IAP长,因为启机速度要尽量快,不知道有没有不在IAP里面使用延时的情况下进行U盘检测?

网友:
U盘接口有5V电平,可以接个GPIO,开机启动读是否有USB电源。

没有电平直接跑APP;有电平再跑IAP,等U盘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