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天气预报温度和实际温度区别

楼主(2017-07-14):
各位好!
          有一批数据采集设备是在山东那边,沿海的城市,最近几天天气预报都是35摄氏度左右,
但是设备记录的温度,10点到16点之间的温度,能到50到55摄氏度,温度传感器是用的PT100,单个温度探头20块钱左右,出厂都是经过校准,
请问一下是天气预报温度不准确,还是我这种测量方法不对?因为客户会问怎么和天气预报相差这么多

网友A:
记录温度要避免阳光直射的,并且要在通风良好、热量不能积累的地方。

网友:
测气温需要避免远光直射

网友B:
肯定是测量方法不对啦,你探头是不是暴露在太阳底下暴晒了?气象温湿度采集是有条件的,有间百叶房

网友:
气象站气象台的数据,相当于是树荫凉下的温度,不是你在马路上走被晒残的温度……

网友C:
你这不是天气预报的问题,而应该想想55度怎么来的。

网友D:
能到50到55摄氏度
这个温度你自己相信吗,然后再谈“是天气预报温度不准确,还是我这种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在人工气象观测中,为了避免太阳的直接辐射,测量温度的温度表和传感器放置在百叶箱中。
百叶箱的门朝北开,是为了防止观测时阳光直接照射箱内的仪器。
把百叶箱漆成白色,可以将投射在百叶箱上的阳光基本上都反射掉。而且白色不容易吸热。

楼主:
传感器是放在这种盒子里面,确实是照射的,看样主要问题在这里,
因为07.13中午13点在现场用 Fluke561  红外测温测量照射下盒子外面温度确实会到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温度要避免阳光直射的,并且要在通风良好、热量不能积累的地方。

好的,确实是直射了,因为是直接放在室外,温度探头在一个一个百叶盒里面,太阳会直射百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天气预报的问题,而应该想想55度怎么来的。

谢谢aozima ,传感器是在盒子里面,在户外直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测量方法不对啦,你探头是不是暴露在太阳底下暴晒了?气象温湿度采集是有条件的,有间百叶房 ...

暴晒....确实是测量方法不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温度你自己相信吗,然后再谈“是天气预报温度不准确,还是我这种测量方法不对” ...

你好,我在现场用Fluke561  测量传感器盒子确实能到50多度啊,可能是暴晒的原因,最近那边非常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现场用Fluke561  测量传感器盒子确实能到50多度啊,可能是暴晒的原因,最近那边非常热 ...

你好,我在现场用温度计测量开水确实能到100度啊,可能是水烧开的原因,开水真的很烫
TMD,怎么跟天气预报出入这么大?请问一下是天气预报温度不准确,还是我这种测量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在现场用温度计测量开水确实能到100度啊,可能是水烧开的原因,开水真的很烫
TMD,怎么跟天气预 ...

....................................好吧,确实是我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气象的是阴凉通风地方测得  你暴晒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