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热测试设备

楼主(2017-07-14):
RT,主要用于在高低温测试中,测量关键芯片表面温度用,各位坛友能否推荐下?

网友A:
看到论坛里面的军工设备拆机上面有一种贴纸,一旦达到某个温度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变色,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网友:
高低温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论坛里面的军工设备拆机上面有一种贴纸,一旦达到某个温度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变色,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

具体叫啥名字

楼主:
老兄高低温箱测不了芯片上的实际温度

网友:
用测温纸可以在某宝上面搜索,这个东西不便宜,毕竟是一次性的,不过也有可逆型的,当温度计使用。

网友B:
实际温度使用热电偶之类的贴在芯片表面,或者借助红外热成像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温度使用热电偶之类的贴在芯片表面,或者借助红外热成像分析的

应该是热电偶
能提供一个设备型号吗

网友:
很多万用表都带这个功能,或者某宝搜索 热电偶测温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