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实现防反接电路,我用出问题了,反接时有大电流

楼主(2017-07-14):
本论坛找的电路,照着在板子上做了一个。

供电电压24V,正常接的时候,没问题。

反过来接的时候,发现电源电压被拉低,且电流达到0.6A。实际我后端电路中只有一个LED发光二极管。

图1是原电路,图2是去掉了保护器件,但是结果仍然一样,图3是反着接电源时,电源异常的照片

摸那个MOS管,热热的。请教一下,可能是啥原因?仿真都是正常的。没想通。

网友:
看看电路的实物照片

网友:
mos不是有个体征二极管吗(好像是这么叫的),反过来接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
似乎PGND和GND没有连接嘛!反接以后GND浮空?

网友:
低级错误吧? 就原理图,怎么也没有0.6A的电流。

网友:
咋可能,你板子没焊错吧?

网友:
MOS脚位不对或D1接反了

网友:
实物与原理图不符。R1 R3两路的电流加起来都不可能0.6A电流。

网友A:
楼主再核对一下AOD2610引脚,

楼主:
估计是mos脚位反了,周一去公司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核对一下AOD2610引脚,

确实,DS脚实物和原理图反了。

我发现MOS管引脚错误,不是一次两次了!!!

网友B:
AD的原理图么,官库中,三极管原理图和实物也是反的...中过招

网友(2018-06-21):
引用 网友B:
AD的原理图么,官库中,三极管原理图和实物也是反的...中过招

TLP521之类光耦的3和4脚也是反的。但好像到AD16以后就校正过来了

网友:
低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