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线性数控电源低电压低电流怎么调好啊?

楼主(2017-07-14):
各位大侠,线性数控电源低电流低电流怎么调好啊?
我现在调数控电源时低电压如0.2v时要等2秒才能响应,调小电流时如20ma,会有几秒钟的时间振荡,试了很多方法都调不好,请教下各位有什么经验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开关的还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还是线性的?

线性的。

网友A:
明显的反馈环路参数不对咯。电路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反馈环路参数不对咯。电路图发出来看看。

稍等,刚下班,手机回复,请问下一般要怎么调了?100ma或着1V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低段一般都需要牺牲一点DAC的精度这样做出来的低段才比较好。具体的要看了你的电路以后才敢下结论。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好几年了也有点忘记当时是怎么调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段一般都需要牺牲一点DAC的精度这样做出来的低段才比较好。具体的要看了你的电路以后才敢下结论。以前也 ...

电路图上上来了,在一楼,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以下是给你的几点建议:
1.你这种电源结构也太省了吧。特别是电流取样环节连个运放都省了。这样做精度肯定比较差的。特别是在低段的时候。
2.你这种直接取样到运放比较的你的布线也得非常讲究。特别是几个取样点必须拉一个单独的线到运放。
3.你的电压取样点DR-应该是取在PGND的位置,而不是他上面。
4.你有提到的电流振荡的问题建议你修改下R61,C67的参数。C66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去掉的。实在调不出合适的参数的时候再加上他试试。
5.想要提高电压响应速度C51,C62这两个电容是关键。我的经验是容值越小响应速度越快。但也不是绝对。得看你的实际布线得考虑进去输出纹波和自激。过快的响应速度也许会带来自激。我是遇到过。
6.输出假负载R50.你确定这样接电路的电流控制和测量不会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给你的几点建议:
1.你这种电源结构也太省了吧。特别是电流取样环节连个运放都省了。这样做精度肯定 ...

第一谢谢指导,
1,  当时考虑的是省一级运放,反馈环路能小一点,速度快有利于控制,损失精度的问题确实没考虑到,这样小电流时更容易出问题,估计后面的振荡是这埋下的,
2, 这点肯定考虑了,
3,dr-为什么要放到pgnd呢?这个没想明白,难道是电流压降会影响电压环路的调整?那采样的电压包含采样电阻的压降,对输出精度有影响,又怎么处理?
4, c66现在是去掉了,R61,C67现在是用10k,100pf在调和去掉c66的效果差不多,有轻微改善,然后就下班了,我上班再调整成1k,100pf试试,
5,  c62用的是1nf,改成100pf时5v在电流环转电压环控制时会回不到5v,会过冲到5.2v几秒才回去,c51还没改过,应该会和c62效果差不多,改小了电压回不去,改大了控制响应速度又慢了,一
6, R50这样接不能到电流和电压反馈环路中去,对环路没效果,用10K只能给输出缓冲电容放电,能回零点,但接进去又会影响到测量结果,还真不知怎么接才好好,请指导一下

再次感谢指导

楼主:
自己再顶顶,希望更多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
c59已移除,输出加了阻容电容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59已移除,输出加了阻容电容好了

输出加阻容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加阻容什么鬼?

让执行机构慢下来,控制部件跟上执行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执行机构慢下来,控制部件跟上执行机构

知道为什么让你移除c59么?

网友C:
安捷伦的电源是有C59的,我不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捷伦的电源是有C59的,我不会分析

C59只是原理图画在那的,调试时需要才焊接,安捷伦的估计也是一样吧,
终于调好了,0-6V 0.1mV稳定不跳, 温漂要基准,用的是8ppm,没具体测试估计不会太高,电流0-20A,正负0.1mA跳动,运放和DAC都到极限了,再高也不可能了,
过冲还有点,这个是运放的极限值到了,不好调;

网友(2017-08-21):
加上C59大管导通慢的一笔

网友:
这个电路画成这样都看不下去了,不看了,楼主自己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