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象棋计时器用什么IC可以做?

楼主(2017-07-14):
国际象棋计时器用什么IC可以做?有LCD显示,按键,可暂停,设置时间等。用什么方案可以做到,单个IC驱动LCD,带IO按键的。

网友:
多得很,单片机外设:带LCD驱动,定时器,足够的IO...

网友A:
带液晶的单片机,电池供电,
轻松搞定,
只是销售不行。

网友:
量大啥都有,量少累死狗!

网友:
一片51单片机即可完成,但不如直接买现成的成品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液晶的单片机,电池供电,
轻松搞定,
只是销售不行。

具体有哪些型号,LCD有40多个引脚。

网友B:
台湾货多如牛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货多如牛毛…

例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呢?

中颖 松翰 义隆
上这些官网看看吧

网友:
“单个IC驱动LCD,带IO按键的”,几乎所有单片机都能做,看楼主熟悉哪种单片机或者熟悉哪种语言了,只是一个计时功能,所以程序也不复杂。

网友:
用工控机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有哪些型号,LCD有40多个引脚。

MSP430有驱动段式液晶的

网友C:
msp430fr4133,楼主值得拥有

网友D:
放个安卓大屏去做,B格立马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个安卓大屏去做,B格立马爆表

太高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fr4133,楼主值得拥有

多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