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检测 人是否在房间内?

楼主(2017-07-14):
传统的热释电 肯定是不行的了。只能检查运动的物体。

雷达也同样只能检查运动的物体。

考虑过用热电堆,但是传感器厂家说 只能有2m左右的有效距离。

大家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网友:
安全激光扫描仪

网友:
之前有了解过TM2291(红外传感信号处理器)制作的报警器,可以做到5米范围内,摆头的动作都能检测得到

网友:
在门那装个计数器,统计进出

网友A:
低分辨率的红外阵列的传感器可以考虑下。
melexis公司的MLX90621,还有用这类传感器写的室内人数检测的论文。

网友:
摄像头+1

网友B:
微波雷达 测呼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雷达 测呼吸

麻烦你说下用微波雷达,怎么进行室内人员检测准确性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
热成像也是可以的

网友:
热成像+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分辨率的红外阵列的传感器可以考虑下。
melexis公司的MLX90621,还有用这类传感器写的室内人数检测的论文 ...

目前来说,这个松下的方案好像是普通用户的最佳选择,当然价格先不要考虑。

网友:
楼主不说应用场合,就从出入口来考虑:安装2个开关,进入的必须触碰开关1,出来的人触碰开关2,每次进出仅限1人,剩下的自由发挥

网友:
低分辨率的红外阵列 + 机器学习

网友:
将房间温度保持在35摄氏度,然后装一个特制的空调,每按一下按钮,空调运行一分钟。
检测空调是否运转就能判断房间内是否有人。
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说,这个松下的方案好像是普通用户的最佳选择,当然价格先不要考虑。  ...

这传感器几百块,用不起

楼主:
好吧  我再补充一个条件,非接触式 主动 判断房间内时候有人存在。

我也查看过松下的传感器,价格300RMB,做出来的东西 价格得有多恐怖,不是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得了的。

另外是否有坛友成功使用 红外传感阵列做过实际的产品。我比较担心相关的产品距离达不到要求。一般需要5米的范围。

网友:
直接检测声音不更加好。

在房间里放8个探头,声音定位,判断声音是在房间里的发出的。加个机器学习,识别滤掉电视,风扇这些固定设备的声音,识别率杠杠的。

网友:
假如这个设备是你自己,能用什么方法,无非是眼睛看到的外加听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再补充一个条件,非接触式 主动 判断房间内时候有人存在。

我也查看过松下的传感器,价格300RMB, ...

摄像头 硬件成本低。静态动态都能检测,晚上红外补光就是了

网友:
这是为了解决幼儿园校车把小孩忘在车里热死的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