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电压时,不能正常工作,而单电源时工作正常...

楼主(2017-07-15):
上边+4V实际为4.3V,是从5V通过TL431产生的,两个电压均正常。

板子上单片机用的STM8S103F3,因为ADC没有基准脚,为了电压的稳定(5V有驱动继电器),5V电源通过TL431产生4.3V的电压为单片机供电,上边电路想来应该能正常工作,实际上单片机甚至不能正常下载。

但是如果将5V、4.3V电源统一,在3~5V的供电范围内却工作正常,说明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解,大侠指点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呢?

网友:
TL431的输出电流够不,只能用做基准吧

网友:
实际上单片机有个隐藏的ADC7,固定接到大概1.25v

网友:
能选共阴  不选共阳

网友:
... TL431不适合给单片机供电  你要做基准电压,直接431输出的2V5给单片机的AD口就行了呀

网友:
楼上说了基准电源一般使用恒压恒流电路结构,不具备大负载能力,TL431的负载电流1.0毫安--100毫安在实际使用中未必能输出100毫安电流,再者说这款单片机静态电流也有几十毫安更不用说程序运行之后了,还有,建议电压不要那么高

网友:
二楼说的是!TL431输出电流太小导致系统不工作。

楼主:
这款单片机的静态电流有几十mA?
好像正常运行电流也没这么大啊   attach://380412.jpg

另外TL431输出仅为单片机供电,数码管驱动之类都是用5V供电的,单片机的消耗电流要有那么大么?(30mA不够吗)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源上升太慢了,单片机不能可靠复位.另外,STM8不知道能不能设置BOR的门限,如果可以设置看看是不是bor动作了。

网友A:
楼主,你要用AD,不需要很稳定的电源,读ADC7,内部固定1.22V电压,然后你就可以测量其他AD口的电压了,你现在还把事情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用AD,不需要很稳定的电源,读ADC7,内部固定1.22V电压,然后你就可以测量其他AD口的电压了,你 ...

如果有比较准的电压倒是可以校准产,可是好像没看到文档有说ADC7部分的。

PS:怀念AVR文档,感觉ST的文档就是杂乱,各种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比较准的电压倒是可以校准产,可是好像没看到文档有说ADC7部分的。

PS:怀念AVR文档,感觉ST的文 ...

信不信由你,试一下又不会怀孕

网友:
楼主的模拟电子水平要提高啊,用NPN的发射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