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启动不了,师傅们分析下应该如何维修?

楼主(2017-07-15):
原来别人留下的空调,春兰  ,杂牌吧,,,去年不制冷修过一次,叫女儿同学爸爸来修的,,当时换了一个启动电容,加了3L的氟,,,去年修好后,用起来都正常,只是经常感觉有水珠从出风口吹下,反正也能制冷,也没管什么原因
今年一次都启动不了,,我想会不会又是启动电容坏了,,,买了电容和安全绳,爬到4楼窗户外,不管好不好,把电容换了, 看去年给我换的电容,我1.5P,给我换了个25UF的,这次我换的是35uF的, 但是压缩机还是启动不了。空调只能吹风,运行灯是亮的,就是压缩机启动不了。。。。。

问下,接下来怎么修,再爬的外面去看看(我爬外面,我自己不看下面,倒不怕,把我爸他们吓死了),要是压缩机坏了,就直接换新空调了,这个破空调外机噪音太大了

网友:
春兰也不是杂牌,早期的几个国产牌子。

网友A:
感觉有水珠从出风口吹下,
这是已经在漏氟了,不可随意加大启动电容

网友:
我的老空调坏过控制板,在室内机里头,似乎也是不制冷。

网友B:
可能是内机的感温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水珠从出风口吹下,
这是已经在漏氟了,不可随意加大启动电容

以前是不会的,去年修过以后就有水珠出来,出风口有水珠,去年制冷制热都可以,,不过也不重要了,就算没氟,压缩机应该也是可以启动才对的。。。这个电容我也不知道当初是不是就给我换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内机的感温电阻坏了

开机一会,空调压缩机运行灯会亮,,也就是说检测到了温度差,已经发出指令启动压缩机了,,感觉还是外面坏了

网友C:
测量一下压缩机供电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压缩机供电正常吧?

对我来说,这都是高空作业了,表示不敢通电去测。。简单的搞搞就好了,我去年看维修人员修,也是断电,然后量了一下压缩机,说没坏。。。
简单能修好就修,,不会我就换空调了,现在找个维修人员上门,很难啊,现在他们生意太好了,都说忙着装新机,没空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这都是高空作业了,表示不敢通电去测。。简单的搞搞就好了,我去年看维修人员修,也是断电,然 ...

换个新机吧,高空作业有时候也很危险的,不差多少钱的

网友:
看管道哪里泄露了,比如螺帽故意不拧紧或者锈蚀。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找人来修一次几百,修几次一个新空调就出来了。

网友:
估计哪里的配件老化,用久了噪音也会增大,所以支持换掉。

网友:
春兰可不是杂牌,只是现在不行了

网友:
启动电容选用是不是大了,别随意改变。

空调老了,启动电容容易坏,用一段时间就坏,非常麻烦,直接换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是不会的,去年修过以后就有水珠出来,出风口有水珠,去年制冷制热都可以,,不过也不重要了,就算没 ...

室内喷水是室内管道没接好。压缩机一点动静都没有吗?看看是不是电路板受潮,某个元件腿断了。

网友:
量压缩机有没有电,是不是压缩机热保护器有问题。或压缩机坏了。

网友E:
为了空调,竟然自己爬那么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空调,竟然自己爬那么高的地方

房子是四楼,空调安装在窗户旁边的空调安装位那里,,就是要从窗户上爬出去,绕到空调那里,然后脚踩在护栏上,只要你不恐高,应该是安全的。系了安全绳。。电工的天性啊,想想这么个电容,十几块钱,叫人来换一下,至少200。。每次坏都是换这个电容,多容易啊,谁知道这次竟然不是,,,,

在看新空调,换个变频的算了,据说变频的没有这个启动电容

网友F:
我家空调,不制冷,其他正常,想知道如何判断压缩机是不是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空调,不制冷,其他正常,想知道如何判断压缩机是不是不工作,

压缩机工作起来,声音还是比较大的啊,,多少有点轰轰响吧

网友G:
前两天打的客服电话报修 换了个电容 45元 +50元人工费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两天打的客服电话报修 换了个电容 45元 +50元人工费 搞定

你那真便宜,看网上报价
人工费50,电容都是150,不管有没有氟,他都说没有,反正你也不知道,,你也看不到,他在外面测量 ,,所以修一次,至少350起步。。

网友:
测压缩机启动可以测电流,用钳形表测,还可以根据电流大小判断有没漏氟

网友:
去年我的海尔空调开机只能制冷10分钟,发现外机的风机转速不快,拆开看风机电容烧变形了,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修这个对电工们来说应该不难,外机在挂在外面,着实麻烦,,要是放在地上,一路查过去,应该都会

网友:
测一下外机接线处的压缩机供电电压有没有,没有电压可能是内机控制的问题,有电压不运转还是换空调吧

网友:
换个变频的吧,温度不会波动,晚上睡觉真的舒服的很多

网友:
喷水是滤网不行了,拆下来清洗一下就行

网友:
建议换个空调省事

网友:
可能你手里可用的工具还是不足,没有钳形电流表,没有电容表。
1、电容你已经换过了,虽然容量不一致,但不会影响压缩机的启动。
2、启动空调手摸压缩机是否发热,如果热的话,说明压缩机工作了,如果不热的话,是否没有工作电压。我不知道你判断的压缩机不工作的依据是什么?
外机上盖的反面好象有张电路图的吧,你看下电路,用万用表量一下工作时的电压,就容易分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那真便宜,看网上报价
人工费50,电容都是150,不管有没有氟,他都说没有,反正你也不知道,,你也看不 ...

美的空调 全国统一价。就是有的师傅会乱加项目比较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美的空调 全国统一价。就是有的师傅会乱加项目比较烦

今天同事的三菱电机空调说是主板和内机风扇坏了,修掉了600元。

网友:
直接通220v到压缩机直接试下,有水珠从出风口吹下这个问题是压缩机散热不好,开用空调调到最冷试下有220v到吗?

网友:
直接换一台新的好了,简单省事,定频的1.5的也就一千多

网友:
空调外机噪音太大
,----------------------
这个好处理的换压缩机三个脚垫就行了。

网友:
海信的也是压缩机不启动,自己换了室外机驱动板后好了,你可以自己拆开外机盖板,上面有指示灯根据灯的状态查找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算了,不去修了,即使修好了,压缩机的声音确实有些大,隔壁是我女儿房间,要是她不关窗户,没法睡。。。

我不太敢上电测试,万一压缩机坏了,漏电啥的呢。。

就是图中上面这个空调,四楼,,修的时候要站在护栏上面,,老房子,护栏下面固定螺丝都生锈了。怕危险

网友:
设计东西不挠头,修东西挠头

网友:
测压缩机上的电压,测电容,测压缩机线圈电阻,扔掉换新空调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室内喷水是室内管道没接好。压缩机一点动静都没有吗?看看是不是电路板受潮,某个元件腿断了。 ...

空调制冷一会后就不制冷,压缩机不工作了,外面天热的时候能制冷的时间更短。这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吗?应该是压缩机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调制冷一会后就不制冷,压缩机不工作了,外面天热的时候能制冷的时间更短。这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吗?应该 ...

我这个空调工作还是去年的事了,去年工作好好的,今年一次没工作过。。。明天按上面各位师傅们说的,在出去测试一下。。不行就这样了。。不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空调制冷一会后就不制冷,压缩机不工作了,外面天热的时候能制冷的时间更短。这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吗?应该 ...

压缩机有氟才会保护。。否则只要能转就不会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有氟才会保护。。否则只要能转就不会保护。。

之前以为是缺氟,加了情况还是一样,可能是其他坛友说到的热保护器坏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的,新的变频的也就两三千块钱。还安静。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之前以为是缺氟,加了情况还是一样,可能是其他坛友说到的热保护器坏了 ...

那是管道坏了。。。。热保护器一般是不会坏的,不信你测下空压罐是不是100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是管道坏了。。。。热保护器一般是不会坏的,不信你测下空压罐是不是100度+了。 ...

室内机吹常温风的时候去摸过室外机是比较热,压缩机没有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室内机吹常温风的时候去摸过室外机是比较热,压缩机没有工作

你要摸里面的罐子。摸散热片没用!

当外机不散热时,罐子也许早130度了。

接触器高温必跳。外机散热极度依赖制冷剂。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要摸里面的罐子。摸散热片没用!

当外机不散热时,罐子也许早130度了。

如果是压缩机罐子热是说明制冷剂输送管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压缩机罐子热是说明制冷剂输送管堵啦?

是的。只要外机散热片有微热,说明管道坏了(或者四通阀坏了)。如果压缩机不转,一般来说电机烧到漏电也不会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不去修了,即使修好了,压缩机的声音确实有些大,隔壁是我女儿房间,要是她不关窗户,没法睡。。。

你这个位置不算太危险啊!有安全绳保护的话在外面工作应该没问题。外机本身应该不会漏电,漏电的话你家里的漏电保护器早就跳了!要注意的是测量的时候不要碰到带电端子。
你把外机上盖拿下后,先看看反面有没有线路图,这样量起来可以心里有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空调制冷一会后就不制冷,压缩机不工作了,外面天热的时候能制冷的时间更短。这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吗?应该 ...

查查外机的风机运转正常吧。

网友:
既然出风口漏水说明内机有堵塞,冷风不能全部送出来造成结冷凝水,过来一年开不了机,检查下内机是否堵塞使压缩机保护不启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查查外机的风机运转正常吧。

风机转,压缩机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风机转,压缩机不转

风机转速不正常也会造成压缩机保护。拆开看看风机电容容量。另外外机的散热器清洁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