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7.1.5应该怎么设置在线DRC呢

楼主(2017-07-15):
刚好有时间下了论坛的AD17.1.5来玩玩结果发现默认设置不能在线DRC,不管是不同的线连到一起还是直接两个封装叠到一都没显示,还有推挤也不正常。是我太蠢了吗?

网友:
Rules里有对应的规则;T-D那个设计规则检查里允许了online的DRC;O-P里的Online总开关打开。

我知道的就这三个地方 。

网友A:
AD17.1.5没有AD17.0.11好用,新建工程PCB中画板框用禁止布线层使用不了

网友:
ad就整天折腾,没见改出色的版本出来。你倒是出一个经典稳定版呐。是该放弃他了

网友:
你理解错误。这个不属于drc功能。设置走线几种方式  。看图里面设置,现在是违例允许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17.1.5没有AD17.0.11好用,新建工程PCB中画板框用禁止布线层使用不了

按P K T就可以解开禁止布线层限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P K T就可以解开禁止布线层限制了。

谢谢 回复!!!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