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低压小电机的H桥,能直接用3.3v的单片机IO口吗?

楼主(2017-07-15):
电池供电驱动小电机,用H桥,上桥Pmos,下桥Nmos ,因为板子空间原有,放不下三极管,能不能直接用单片机IO口去驱动呢?

网友A:
IO口驱动能力才几个mA,肯定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口驱动能力才几个mA,肯定不行啊。

你这什么MCU  才几个MA   难道是2051的芯片,芯片的IO口驱动电流,规格书上一般都有写,  一般都有几十ma,另楼主 你的驱动频率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什么MCU  才几个MA   难道是2051的芯片,芯片的IO口驱动电流,规格书上一般都有写,  一般都有几十ma ...

16Khz 单片机是pic18 io 电流25ma

网友:
引用 楼主:
16Khz 单片机是pic18 io 电流25ma

16k的频率 估计你的亲自测试了。

网友:
拿单片机io直接做功率驱动,特别是直接驱动电机,不合适。

网友:
可以这么干
P = C * V* V *F
P = 300pF * 3.3 *3.3V * 16Khz = 52.3uW
I = P/U = 15uA
选择总栅极电容比较小的MOS管

网友:
我想设计脉冲电磁冲水阀,也是在想单片机怎么驱动H桥来输出6V极性相反的两次短脉冲来驱动电磁线圈。上次家里装修,已经把脉冲电磁冲水阀装好,就差控制板了。

网友C:
楼主好想法,想当初我就用stm8的io驱动过3mm的步进电机。很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想法,想当初我就用stm8的io驱动过3mm的步进电机。很方便的。

求步进电机链接

网友E:
一直用单片机直接驱动Si2300和AO3400,16K PWM,一两百毫安感性负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PIC的芯片驱动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只要不超过IO的最大电流,都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用集成H桥的驱动IC不是更方便,可以用MCU的IO直接驱动,我用A4950驱动24V/20W电机,简单好用还带过流保护。

网友:
看你选择的MOS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步进电机链接

很久以前买过一批。现在好像没看见有了。你要可以送你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单片机直接驱动Si2300和AO3400,16K PWM,一两百毫安感性负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

大师,不外加续流二极管,用mos 集成的,可靠吗?1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不外加续流二极管,用mos 集成的,可靠吗?1A电流

MOSFET H桥一般都不需要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买过一批。现在好像没看见有了。你要可以送你两个。

我要做一些很小的小车自己玩,很轻,想弄两个小减速电机之类的上去。但选来选去都找不到很好的电机,现在打算用6克的舵机改改看。
看了淘宝,估计这小的步进电机驱动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