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尺寸拔码开关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7-07-15):
做了一个Modbus slave的小电路板,电路板只有一节拇指大小。
暂时用电脑来设地址。

考虑到这样使用还是不太方便,最好还是有类拟拔码开关的元件来设地址
网上搜了一大轮,拔码开关的尺寸都太大,放不下。
先在我能想到的方法有:
1.用1.27的排针加短路块来实现;
2.焊几个小焊盘,搭上个小电路,用烙铁联通某些焊盘来设地址

还有什么其它的好方法吗?谢谢

网友A:
拨码开关有微型贴片的款式。

网友:
1. 倒勉强可行,可是短路块丢了怎么办,那么小个东西,很容易丢失的。
2. 完全不可行,你搞笑的吧,除非你是公司内部产品上的某一个模块,完全不利于生产,应用于现场就更是扯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有微型贴片的款式。

搜了,这种微型开关都是1.27mm间距的,尺寸比.127mm的排针要大

网友:
0欧电阻作为跳线

网友:
贴片可调电阻,,AD检测,做对应关系,

网友:
大概2mm*2mm

网友B:
为什么不选个跟电路板那么大的呢?直插的,把元器件放在拨码开关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选个跟电路板那么大的呢?直插的,把元器件放在拨码开关底下。

谢谢!这都是一个好思路。
不过,这块电路板没有外壳,得放在某条缝中,对厚度有要求,放贴片元件可以,插件的不行

网友:
既然是modbus slave 直接用命令修改地址就OK了,里边支持广播命令或用一个特殊指令,比如上电时短接某个管脚才管用之类的,避免误修改即可!
我是选择一个不常用的寄存器,然后先修改一个地址数据为特殊值,这个值值保持1秒的时间,在一秒钟之内修改另外一个地址的数据就是地址,否则忽略不予理会!
希望能帮助上你

网友:
7x7x3够小吗?

网友:
楼上这个叫什么名字?曾经在一块国外的板子上看到过,不过尺寸比这个大。

网友:
立创有样片卖啊,旋转拨码开关,体积小价格高而已。。。。1.27的拨码开关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