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Mini-SAS一分四的线中,这个10Pin接口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7-07-16):
最近准备折腾文件服务器,其实就是个文件仓库,已入GEN8,RAID卡准备用HP的P420,虽然有点贵,但应该会比较省心。
1分4的连接线,有个10Pin的接头,查不到功能定义,个人感觉应该是硬盘状态指示灯用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真是硬盘状态指示灯,那么引脚功能定义是怎么样的,看有没有用过的网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家用  配个好的UPS  软RAID就可以了, 我是自己组的 6盘位

网友B:
应该是LED状态灯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  配个好的UPS  软RAID就可以了, 我是自己组的 6盘位

软RAID的可靠性太低,不适合,我要用RAID5+H,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RAID的可靠性太低,不适合,我要用RAID5+H,省心。

软raid和硬实现,在可靠性上无区别,都是人设计的,都是经过可靠性验证的。其实区别主要在性能上,在家用环境下,芯片组提供的raid就够了,反正家用也就千兆网口,服务3-6台设备。重要的是不间断电源,即使是硬raid卡,也要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LED状态灯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一下

这倒可以试一下,但不知道原功能是单色还是双色,现在是8根线,如果是按说明书中的颜色功能定义,用万用表还真测不出来。

楼主:
这个时序是空闲状态。

楼主:
沉的看不见了,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RAID的可靠性太低,不适合,我要用RAID5+H,省心。

软raid可靠性很高 而且效率高,10T的盘,你用硬raid 恢复一下试试, 软raid的缺陷是占用cpu 不过这在现在也根本不是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raid可靠性很高 而且效率高,10T的盘,你用硬raid 恢复一下试试, 软raid的缺陷是占用cpu 不过这在现在 ...

我觉得还是Raid5+H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raid可靠性很高 而且效率高,10T的盘,你用硬raid 恢复一下试试, 软raid的缺陷是占用cpu 不过这在现在 ...

效率高正常,因为不用全盘做校验,只对有效数据检验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Raid5+H好一些。

raid卡那个小身板的处理器哪里能和host处理器比,你看看大型的存储,现在还有谁用raid卡 ,你坏了一个盘 ,恢复需要10多个小时,而且这时候处于临界状态,再坏一个就完蛋了

网友D:
GEN8 P420 P222应该是配套的所以机箱上面指示灯颜色应该可以正常。10Pin接口要接硬盘背板,并且G8升级了硬盘架上还有电路估计不好折腾我刚好找过资料知道一点。

SFF-8485的规格书https://ta.snia.org/higherlogic/ ... ad/301/SFF-8485.PD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GEN8 P420 P222应该是配套的所以机箱上面指示灯颜色应该可以正常。10Pin接口要接硬盘背板,并且G8升级了硬 ...

这个应该是对应的资料,看了一编,应该短时间搞不定。
不管它了,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对应的资料,看了一编,应该短时间搞不定。
不管它了,直接用。 ...

可以弄好阵列后拔掉期中一硬盘测试面板指示灯是否正常报警。(应该能这样测试吧方法是猜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