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e dual port ram两边同时写,如何处理 的?

楼主(2017-07-16):
true dual port ram两边同时写,如何处理 的?

网友:
无效了呗。毕竟是两套写入电路。写入冲突时可能会造成功耗增大,因此应极力避免此类问题。

楼主:
在同一个时钟周期内 同时写,ram自己不会调度?岔开写入?

网友:
在一个口写入的数据的地址和另一个口读出数据的地址是一样的地址吗?

网友:
跟具体器件相关,可能是某个口优先,也可能是写入任意值。我的建议是,直接认为两个口同时往同一个地址写入时所得结果为未知值,设计逻辑应容忍,或干脆避免同时往同一个地址写。

网友(2017-08-25):
以往的有"忙"檢測
不同地址可直接寫

讀無限制

网友:
一般情况dpram会提供一个等待信号,以先检测到CS信号的一侧优先写入。具体型号片子都会详细提供这种访问的时序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