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乐继电器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7-07-16):
松乐继电器比宏发的便宜一半,很想用,但是不敢批量使用,有没有批量使用过的,给指点下。我用的30A的250v。

网友:
记忆中好像便宜不了这么多吧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有的场合宏发的也不行,后来全换成欧姆龙的了。
国产里面宏发算是不错的了。
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还可以,一直批量在用

楼主:
有批量使用的,就放心点了。

楼主:
30A 确实比宏发的便宜一半。 宏发5块多,松乐才2.多元

网友:
国产十大排名的继电器都不错,百度搜,继电器排名!貌似里面没有松乐

国产前十的品牌,和施耐德外国大牌都差不多,但外国大牌不一定能买到真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有可能短期看不到问题时间稍微长一点问题可能就明显了

网友:
我有个师弟在欧姆龙的,他说他们公司对国内的这些同行产品,都会买样品回来认真按照手册数据做测试,松乐的寿命只有手册的1/10左右.............当然啦,这些数据不会公开,他们自己知道就行了,日本人做生意的一个特点,就是闷声发大财,尽量不招惹同行和敌人,有些官司纠纷,最后都是低调处理掉的。

网友:
没想到松乐的参数虚标这么多。

网友:
松乐,从来不用

网友:
我司前几个月,用的hf继电器,批量出问题,hf那边还不承认,关键是,这批货是用在油田上的,1000多台设备,得挨个换,关键是已经装在油田上了,1000多口井,在野外,找的人崩溃

网友:
国产的廉价继电器,不妨看看三友,质量要明显好一些。

网友:
其实呢,国产的不是不能用,但是一定要降额使用,留足够的余量,加适当的必要保护,还是可以用用的,毕竟价格差摆在那里,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应用可以考虑,不过楼上那种油田设备之类就老老实实用进口吧,凡事不要一概而论。

网友:
一直在用宏发的,感觉一般般,有时候供应商推荐三友,也不敢随便换,关键是质量是否稳定,会不会突然就有一批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能用欧姆龙的尽量用欧姆龙吧,话说欧姆龙现在也不是很贵了

网友:
我以前都是选松川的,欧姆龙的不敢用。欧姆龙的水深。

网友:
松乐的之前用过,有出现过触点断不开的情况,楼主自己评估吧。

网友A:
TE的继电器不错  怎么都盯着欧姆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的继电器不错  怎么都盯着欧姆龙呢

TE just so so啊。

网友B:
怎么没人用松下呢?

网友A:
可以的  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驱动器和之前的工控类产品都用的TE,故障率不高

网友:
机械触点类的东西必须用日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驱动器和之前的工控类产品都用的TE,故障率不高 ...

我们的EPS用的TE的耐久测试就出问题。

网友:
降额使用。寿命方面的参数都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EPS用的TE的耐久测试就出问题。

型号和测试条件呢?

网友:
先做下可靠性试验再用应该有底,听别人说只能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人用松下呢?

松下的我在大批量使用,不过只用一个系列PA1A 一年大概使用十几W个

网友D(2017-10-09):
松乐 HF 都不咋样,尤其是寿命,短期也许没问题,时间长了故障就出现了,只能说国货还需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乐 HF 都不咋样,尤其是寿命,短期也许没问题,时间长了故障就出现了,只能说国货还需努力 ...

国货还需努力?
努力做得更加便宜更加垃圾就有可能。

网友:
当只能出3元一个继电器的时候,不要抱怨国货垃圾,那是你自找的,如果出到6元/8元买个欧姆龙/高见泽继电器,除了贵其他都好,买到假货直接砸店,或者出钱更多一点,比如30元一个,买国产军用金属壳镀银继电器,不就啥事没有了?

网友:
另外,判别一个继电器是否真假,砸一个开盖立见分晓,松乐大容量继电器,比如30A汽车继电器,只可能是银铜复合触点,不可能给你银合金触点,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PCB都可以镀金,银那么便宜,应该不是锡。 松乐30A,靠铜片弹回,确实可能失效。

网友:
几个方面:第一,你拍摄的银触头得要拍摄侧面,而不是顶部,第二,测量线圈电阻,一般都偏小,第三,弹片可能不是铍铜,而是磷铜,长期高温动作寿命会大幅度缩短。

网友:
按道理,这种30A250V继电器,得要用弹簧的

网友:
做做玩具消费类产品可以的,工业产品就算了吧

网友(2017-12-01):
可靠性要求高的还是欧姆龙吧,另外设计时一定要通用封装的。

网友:
我们厂用过的国产继电器也发现几起触点黏连的事故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国产用宏发,实测宏发质量好过omnon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国产用宏发,实测宏发质量好过omnon

omnon是个什么牌子?价格几何?

网友:
批量使用过,问题不少,不建议使用
宏发确实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omnon是个什么牌子?价格几何?

omron 对不起 是OMR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omron 对不起 是OMRON

哦,我以为又是哪个山寨的牌子呢
宏发的不如OMRON?我还是没碰到。就那个46F,在动作频繁的地方,到不了3个月,OMRON的可以到一年。就是价格太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