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posedge clk )中的多个if else 语句的执行顺序?

楼主(2017-07-16):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if

        else  if   1

        else  if   2

        else  if   3

      end
上面 always@(posedge clk )中的多个if   else 语句是按1  2   3从上到下 顺序执行的吧 ?同一个时钟周期只能判断一个条件,

网友:
不要用程序执行语句的思想看,硬件上一次直接把所有条件都判断了

网友:
有= 和<=区别,不要想像成软件,要把它理解成硬件电路

网友:
if的优先级最高,后面依次减低。

网友:
分步执行,不过用时是一个时钟;IF太多对最高时钟有影响

网友A:
是同一个时钟周期判断所有的条件,但是只能进入一个分支

网友:
if(...)里的条件是在一个时钟周期里同时判断的
多个if-else表示的是优先编码器,也就是之前的条件满足了就不会管后面的了
也就是说,综合的结果可能是多个2:1 mux……  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免这种做法

网友:
用case就是并行判断了。

网友:
同样建议用case并行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同一个时钟周期判断所有的条件,但是只能进入一个分支

再补充一句,在一个周期内从上往下判断是有顺序的,先判断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