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B310AS-852路由器只亮电源灯刷机修复

楼主(2017-07-16):
因为先前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7019-1-1.html)发错版块了,发到了休闲娱乐版块,这个版块估计会被定时清除掉。
所以重新发帖,请莫老大手下留情,万分感谢。

———————————————————————————————华丽的分割线———————————————————————————————

华为B310AS-852是一款很不错的4G路由器,配合现在比较便宜的流量卡,比如联通物联网卡、大王卡、小米日租卡,体验速度能达到20Mbps。
目前这款4G路由器在吉林长春和云南昆明大量推广过,当地移动运营商也推出了一些活动套餐。
移动版本的华为B310AS-852只支持运营商给的移动卡,不支持联通和电信卡,擅自换卡会锁机。搞不好的话会直接丢固件,现象就是只亮电源灯。

如何破解才能支持全网通?
这个破解难度真的很大,某宝上有专门做这个为生的贩子,收费40~60不等。楼主我发这个帖子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这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
但是楼主我是个人电子爱好者,不以这个为盈利手段,不怕被她们喷。这年代如果不学习肯定被社会拖后腿。
如果我的这个帖子真的影响你们赖以生存的利益了,可以私信我,我删帖。

楼主提醒: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刷机必须要有点电子和计算机操作基础。楼主只做基本指导,但绝非一对一的扫盲班。

步骤1:断电,焊接USB
找一根废旧手机USB数据线,减掉小头,只保留USB大头。焊接图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USB数据线尽量选质量好的(很重要),线芯短而粗的。劣质的USB数据线将会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影响刷机。

步骤2:用镊子短接下图中的两点,插入电源,正常情况下B310的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源插上之后,镊子可以松开了。

步骤3:将USB插头插到电脑上,这时候将会识别到一个画黄色叹号的未知设备。
安装驱动程序后,即可显示出是一个USB转串口的设备。

USB驱动下载:

步骤4:写入BootLoader。

写入工具下载:
BootLoader下载:

正常情况下,当用USB写入BootLoader完成之后,电源灯会亮起,此时电脑会再次识别到多个USB转串口的设备。
这步完成之后,不要断电,否则固件将不会被写入。

固件文件比较大(67MB),附件有限制不能上传,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下载:
https://routerunlock.com/downloa ... -00-universal-free/

写入过程比较漫长,约5分钟左右,大家莫心急。

写完之后,路由器自动重启,红灯亮起,成功了。

网友:
这种专用的工具 楼主是怎么搞到的?

网友A:
刚看了贴吧  已经把楼主的帖子转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贴吧  已经把楼主的帖子转过去了

淡定别外传,这些工具仅限阿莫论坛网友共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淡定别外传,这些工具仅限阿莫论坛网友共享

不是我传的,刚才搜了一些贴吧,楼主的第一个帖子已经被转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传的,刚才搜了一些贴吧,楼主的第一个帖子已经被转过去了

那没事,阿莫论坛门槛高,乱八七糟的外人进不来

网友B(2017-09-11):
谢谢楼主  打华为客服都没要到 不给

网友:
楼主 驱动我怎么装不上啊 我电脑是win10 64位 用win7 64问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打华为客服都没要到 不给

你刷成功了吗?

网友B:
为什么我的刷面98%就停了 刷机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刷面98%就停了 刷机不成功

你怎么装的驱动?什么电脑系统?

网友:
楼主我要疯了 驱动怎么装不上啊

网友(2018-03-03):
求救,我的路由器在执行到第二步,写入固件提示错误怎么办?

网友:
刷机不成功,到最后一步

网友C:
刷机不成功,到最后一步,知道啥情况的,求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不成功,到最后一步,知道啥情况的,求教一下

有可能是基带物理损坏

网友:
驱动装不上,求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机不成功,到最后一步,知道啥情况的,求教一下

能告诉我驱动是怎么装上的么,我换了XP,win7,win10 都不行,拜托

网友E(2018-04-18):
引用 网友D:
能告诉我驱动是怎么装上的么,我换了XP,win7,win10 都不行,拜托

串口驱动来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ogvQ5T2VFsA0XoFTAKNdA 密码:ug1i     安装1、2两个驱动.   刷机后IMEI号会为0000000.    现象就是联通卡用不了,看有高手指导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串口驱动来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ogvQ5T2VFsA0XoFTAKNdA 密码:ug1i     安装1、2两个驱动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901cc47a 这里修复IMEI  然后联通卡也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一样,你后来解决了吗?难道是后面他们说的物理基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串口驱动来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ogvQ5T2VFsA0XoFTAKNdA 密码:ug1i     安装1、2两个驱动 ...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我的也是,最后一步挂了

网友(2018-05-18):
我看别人给刷的,如果到最后一步挂了,重新来一次前面步骤,到了98%的时候,重新短接两点,插电,等提示失败,然后,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就ok了!很神奇,不过他的固件是311.05.运行其他的,没看到,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b310s-22-update-21-311-05-00-00可以到楼主给的固件网站去找,很慢很慢,没办法
驱动装不上的,需要把楼主后面发的驱动,选择成兼容xp,管理员运行,双击后自动安装,安装后无反应,把两个都装上即可
另外:插上usb前不要插电源,短接那两个触电后插电源,就可以看到驱动安装成功了!

网友(2018-11-07):
有谁刷成功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不用登陆了。把板子1掰两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0-05-07):
为啥我会中间停止啊

网友(2020-10-08):
学习一下。求如何破解B310锁卡

网友(2023-09-17):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加我微信18987458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