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HZ的有源晶振工作时用示波器测得的频率为什么是13.3MHZ?

楼主(2017-07-16):
有一块板子不工作,主芯片是TMS320C32PCM40,用的是40MHZ的有源晶振。

现在给板子供电后运行灯不亮,怀疑主芯片没工作。
用示波器测得晶振频率是13.3MHZ,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正常吗?是示波器探头干扰了晶振的工作还是测量方法不对,或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
坏了呗, 13.33 3倍频正好40M, 换个试试

网友A:
长的有源晶振一般是5V供电。

网友B:
遇到过一次晶振频点不对,换一片就正常了

估计是晶振本身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的有源晶振一般是5V供电。

5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C:
3晶振没完全启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次晶振频点不对,换一片就正常了

估计是晶振本身挂了

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晶振,正常测出来是不是应该就是4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晶振没完全启振。

5V供电是正常的,是不是意味着晶振坏了?

网友D:
你这个明显晶振没有工作,才2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明显晶振没有工作,才200mV

200 mv那个是示波器触发电平,和晶振的工况无关的。

网友:
stc网站上老姚有对这种晶振的指点,没完全起振,工作在基频上。启振后应该3倍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 mv那个是示波器触发电平,和晶振的工况无关的。

那这个电压是多少?

网友E:
我记得坛子之前讨论过这种问题,三泛音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5V供电是正常的,是不是意味着晶振坏了?

5V工作正常的话,换一个工作电压为3.3V的晶振

网友:
果断的换了,这晶振又不贵

网友:
如果你的测试方法正确  就是晶振有问题  但是看波形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坛子之前讨论过这种问题,三泛音晶振

对,就是泛音晶振。
如果是无源的这种晶振,你还得外接LC选频电路才能得到正确的频率,否则你见到的就是基频。
但有源的应该自带选频电路啊,你应该直接见到标称频率。除非这个有源晶振里面的选频电路坏了

网友F:
哪里购买的晶振?马云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购买的晶振?马云家?

这是设备上的板子,不是新做的。看来要上马云家淘两个换上试试看了!

网友:
晶振拍摔,拍剧烈振动。。。看来是意外损坏。

网友:
这种晶振5V供电

网友:
从示波器看,三泛音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