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如何在IAR官网下载历史版本程序

楼主(2017-07-16):
最近需要使用IAR7.80.3这个软件版本,更老的版本不支持新的MCU型号,而最新的8.1.11试了,有存在不稳定情况,经常崩溃。但是IAR官网虽然很简单,但是实在找不到哪里提供历史版本的下载地址。
有谁知道是否可以告知一下哪里可以下载到历史版本?最好是官网上可以找到。

网友A:
新版本 IAR搞得花花绿绿的,部分改变真是变难用了,比如DEBUG里查询某寄存器值,就不如原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 IAR搞得花花绿绿的,部分改变真是变难用了,比如DEBUG里查询某寄存器值,就不如原来的方便。。。 ...

是的,这还是其次,我在win7 64bit下经常崩溃才最要命。

网友:
我用没有奔溃,WIN10 挺稳定的。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下载旧版本的软件. 或是哪位兄弟有下载旧版本的软件的,能否共享出来.

我需要的是 EWARM 7.60.1 版本.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下载旧版本的软件. 或是哪位兄弟有下载旧版本的软件的,能否共享出来.

我需要的是 EWARM 7.6 ...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lyixBn
密码: bc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还是其次,我在win7 64bit下经常崩溃才最要命。

WIN7 64位, 我用IAR7.5,没有崩溃过啊

网友:
我用的IAR8.11.2,感觉还可以,win7 64bit,就是JLINK(你懂的)不能用了,用STLINK

网友:
找到一个方法

http://files.iar.com/ftp/pub/box/EWARM-CD-7503-10751.exe

前面地址是固定的,后面红色的是软件的版本号.
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软件版本号和所对应的编译号.这样你就可以下载到你需要的文件了.

如上面的红色内容, 10751 就是75.03版本的编译号(个人理解,如不正确请指正). 只要你更改一下红色内容,就可以下载到你需要的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lyixBn
密码: bcet

非常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M-CD-8112-13606.exe

http://files.iar.com/ftp/pub/box/EWARM-CD-8112-13606.exe

测试了一下,可以下载。谢谢分享!

楼主:
我也找到一个方法
http://supp.iar.com/Updates/?product=EW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