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OC三电阻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7-07-16):
最近在学习使用STM32 FOC4.2控制无刷电机,有一个地方始终搞不明白。
在图中所示的三电阻采样的结构中,采样电阻采集到的电压信号为什么会有负的?不应当是所有的电流都经过采样电阻流入地吗?怎么会有反向由地流出的电流呢?
望各位专家指点迷津。

网友:
当然会有负的。你自己把mos开关的每一个过程画一次就行了。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思考不够!!!!

网友A:
电机属于电感,电感续流的时候,经过采样电阻的电流是从GND向上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属于电感,电感续流的时候,经过采样电阻的电流是从GND向上走的。

是不是说续流的电流由GND流出要经过mos内的二极管,这个二极管能承受跟正向同样大的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续流的电流由GND流出要经过mos内的二极管,这个二极管能承受跟正向同样大的电流吗 ...

大部分mosfet的数据手册里面,体二极管的电流和正向电流都是一致的。
比如mosfet最大180A,体二极管的电流也是最大18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mosfet的数据手册里面,体二极管的电流和正向电流都是一致的。
比如mosfet最大180A,体二极管的电 ...

明白了 谢谢您!

网友B:
请问下LZ的ST应用笔记是哪一个?可以上传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LZ的ST应用笔记是哪一个?可以上传一份吗?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mosfet的数据手册里面,体二极管的电流和正向电流都是一致的。
比如mosfet最大180A,体二极管的电 ...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现在想把驱动的电源地与单片机供电地通过一个DCDC隔离开,但这就导致采样电阻采集到的电压信号无法直接放大并送给单片机,查了下有用隔离放大器或者线性光耦的,感觉比较麻烦。
所以想请问您到底有没有必要用DCDC做地的隔离,或者直接用普通电源芯片,地之间用磁珠简单隔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现在想把驱动的电源地与单片机供电地通过一个DCDC隔离开,但这就导致采样电阻采 ...

不用隔离。
如果隔离,就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或者高压共模运放,做中端采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现在想把驱动的电源地与单片机供电地通过一个DCDC隔离开,但这就导致采样电阻采 ...

我的做法是数字地和功率地采用一点接地的方式连接(没有隔离),根据电流的流向进行规划走线,避免功率部分和数字部分互相干扰,地线处理不好电流采样会引入噪声,影响采用效果。

曾经有个板子改到第三版采样才到达理想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现在想把驱动的电源地与单片机供电地通过一个DCDC隔离开,但这就导致采样电阻采 ...

小功率的没有隔离的必要。现在4kw一下的都是非隔离的架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现在想把驱动的电源地与单片机供电地通过一个DCDC隔离开,但这就导致采样电阻采 ...

如果要隔离的话要好几个光耦,并且电流采样要用霍尔或者隔离放大器的。都是钱呀

网友:
根据svpwm波发生器原理,电流仅在电压矢量所在相位相邻的两个臂产生,另一个上下管都关闭,形成H桥当人为规定从H桥左流向右时为左正右负,反之左负右正,当旋转矢量切换到另外区间则是另外两个臂,而不是计算续流电流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矢量控制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2017-09-19):
大神,我在看ST FOC 4.2版本的时候,发现它的无感启动的时候没有预定位,但是,workbench里面可以设置的,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另外,还想请教一下ST 的on-the-fly 功能如何使用。

网友(2018-07-31):
有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