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开关电源接通负载后对220V输入端的干扰

楼主(2017-07-16):
一个24V输出的明纬电源和一个环形工频变压器直接并联在AC220V上,开关电源带的负载是一个约两百瓦的硅胶加热带。工频变压器是三路独立的输出,其中一路使用三端稳压器产生5V用作给两个24位的ADC供电。
在硅胶加热带不工作的时候,AD采集温度正常。在硅胶加热带通电工作后发现温度上下跳变,用示波器观察5V电源上的波形,示波器夹子接5V地,探针接正5V,在硅胶加热器不工作时,纹波三十毫伏左右,在硅胶加热带工作后,纹波最大一百多毫伏。
可以确定就是接通硅胶加热带才带来的干扰。
现在在220V先接一个一体化的滤波器,出来后接开关电源,同时再串联一个电源滤波器后再接变压器,效果没有改善。
请教一下,接下来我再尝试哪些措施?

网友A:
不知是电源上来的干扰,还是电磁感应来的干扰。开关电源正宗吗?带主动PFC吗

网友:
滤波器和电源都可靠接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电源上来的干扰,还是电磁感应来的干扰。开关电源正宗吗?带主动PFC吗 ...

开关电源是老板买好给我的。据说挺贵,两三百一个。带不带你说的pfc我还没注意。
滤波器的地,接了三孔插座的地。在实验室里,应该可靠吧

网友A:
好的环形变压器初级线圈与次级之间也有个接地层,也要接地。建议给环变和模拟电路带个接地的屏蔽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环形变压器初级线圈与次级之间也有个接地层,也要接地。建议给环变和模拟电路带个接地的屏蔽盖 ...

先看看是否电磁辐射导致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是老板买好给我的。据说挺贵,两三百一个。带不带你说的pfc我还没注意。
滤波器的地,接了三孔插 ...

做技术应该严谨。
1:拆开电源看有没有FPC。2:地线有没有合格应该检测而不是想当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技术应该严谨。
1:拆开电源看有没有FPC。2:地线有没有合格应该检测而不是想当然。 ...

工业电源小功率几乎无pfc。

另外100mv纹波属于正常现象。

lz要继续查干扰源。

网友C:
变压器本身就是个滤波器,220干扰概率很低
远离加热片就能解决问题 加热片本身就是一个大天线

网友:
采集等信号线路要与功率线路分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本身就是个滤波器,220干扰概率很低
远离加热片就能解决问题 加热片本身就是一个大天线 ...

最后串了磁环,基本消除了他的辐射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串了磁环,基本消除了他的辐射干扰。

给个磁环的参数:1.尺寸规格,2.穿线方式和匝数,3.磁环材料,4.用在哪个地方及数量,5.最后是购买网址。你的方法可以帮助很多人,请分享一下你的这五点经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磁环的参数:1.尺寸规格,2.穿线方式和匝数,3.磁环材料,4.用在哪个地方及数量,5.最后是购买网址。 ...

你提的好几点问题,我只能回答没有任何参考依据的两点:
1、我手里没有磁环,但我突然想用磁环试试,于是就去各种找,最后在跑步机的变频器输出与电机连接线上发现正好有两个,于是拆下来试用,发现在抑制辐射干扰上,效果显著。
在未加磁环之前,开关电源与加热带的连接线靠近主板,就会有很大干扰,现在技术将线放到主板上,貌似也没有太大影响。
2、如第一点所述。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提的好几点问题,我只能回答没有任何参考依据的两点:
1、我手里没有磁环,但我突然想用磁环试试,于是 ...

忘了说了,磁环挺大,35mm外围直径,内直径20mm,高12.5mm。因为我没有选择余地,只是正好找到俩就测试了。
我按下图所示:5圈

网友E:
既然如此,那就在环形变压器前面加装emc滤波器模组或者自己做一个。都24的了,用工业滤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如此,那就在环形变压器前面加装emc滤波器模组或者自己做一个。都24的了,用工业滤波器吧 ...

买过三个成品滤波器,没效果。因为大的干扰不是电源耦合,是空间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