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疑问:前驱汽车转向时轮子不匀速?

楼主(2017-07-16):
下图这种十字万向节传送转速比不是恒速的:

具体见视频:

汽车前轮转向部分用的似乎大部分都是这种简易的十字万向节?

那么如果前驱汽车转向时发动机匀速转动,车轮就应该不匀速转动?理论上方向打死时会最明显,但是实际开车时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

难道左右两轮之间有一个差速器,左右万向节分别错开了一定角度,将这个差异抵消了?这仅仅是猜想。

网友:
打死的时候档位低,加减速不明显吧。离合器那里是不是有弹性缓冲,可以吸收掉这些波动

网友:
这个左右的相对位置都没变,转速比是1:1
前驱车,前轮确实有差速器。

网友:
轮子如果等速怎么转弯呢?

网友:
是有差速器的

网友A:
汽车用的是球笼万向节,不是十字万向节

网友:
球笼万向节不会出现不等速情况。

网友:
楼上说的对,前轮用的等速球笼万向节

网友:
前轮是有差速器的,做保养放机油时转动一侧前轮,另一侧会反向转动。

网友:
等速就没有速度差就没法转弯 毕竟转弯半径不一样

网友:
前轮也有差速器啊

网友:
不是前轮或者后轮有差速器,而是驱动轮就有差速器的,万向节是独立悬挂使用的,不会改变转速

网友B:
看视频了,这个转速变化是在一圈内的,角度大的时候明显,货车后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
前驱的车,前轮就有差速器,后驱的车,后轮就有差速器。4驱的车,前后轮都有差速器。一般是动力驱动的都有差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了,这个转速变化是在一圈内的,角度大的时候明显,货车后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

货车没有问题,货车上用了两个,已经补偿了;
小车是一个,上面都说了,用的不是十字的万向节,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前轮是球笼万向节

网友:
看了下视频,互补要求角度和平行的

网友C:
车轮   球笼万向节     差速器     球笼万向节    车轮

                              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轮   球笼万向节     差速器     球笼万向节    车轮

中间还少个变速器啊

网友:
传动轮都有差速器的

网友:
万向节是方向机构的吧。轮上动力通过差速器分到两个驱动轮的。不要搞混了

网友D:
我不能理解LZ说的不等速是什么意思,
方向打死,万向节一头转100圈,另一头转的会小于100圈,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普通用途汽车必须是有差速器啊,取消/禁止差速器才是特殊用途车辆。

网友:
有差速器的,跟前驱后驱没关系

网友:
有差速器的,所以前驱车如果有个轮悬空就会一直空转,另一个轮使不上劲。
有的越野车有差速器锁止功能,可以防止一个轮子悬空空转。

网友:
楼上说差速器的兄弟们,你们没看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汽车前轮转向万向节是如下图的,球笼,输入输出轴始终等速。

网友:
哎,水果发的动态图成静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能理解LZ说的不等速是什么意思,
方向打死,万向节一头转100圈,另一头转的会小于100圈,是这个意思吗 ...

楼主的意思是:万向节输入轴匀速旋转一周,输出轴旋转不均匀,时快时慢,但也是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用的是球笼万向节,不是十字万向节

首先有没有人能证实的确是球笼万向节,不是十字万向节?

我看方向盘下面用的都是好几个十字万向节,车前轮的万向节在前轮中间,轴上鼓起来很小的一坨,这么小体积球笼万向节真的能做到?

我在楼主位最后提出的设想是:

左轮   十字万向节1     差速器     十字万向节2    右轮
                        变速箱/离合器等
                              发动机

其中十字万向节1和十字万向节2的角度错开一定相位(如同视频中所示),或许正好能形成互补……

如果确定是球笼的那上面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有没有人能证实的确是球笼万向节,不是十字万向节?

我看方向盘下面用的都是好几个十字万向节,车前 ...

前驱轴上如果安装十字万向节,跑起来会一抖一抖的,如果左右还有相位差,车头会左右交替一抖一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能理解LZ说的不等速是什么意思,
方向打死,万向节一头转100圈,另一头转的会小于100圈,是这个意思吗 ...

不是的,而是这种十字万向节在有一定的角度时,输入端匀速转动,输出端在一圈里的转速会按一定规律变化,不是匀速。

网友:
不考虑转向的话,每个驱动轮传动用两个万向节,正好互相补偿,不会出现车轮不匀速转动的情况,

网友:
楼主说的是在转向时,这时候是用十字万向节就不能互补了,所以前轮驱动的车采用球笼,也就是等速万向节。

网友(2018-01-08):
差速已经算好内外径速度差了,分配给内外侧轮子速度不同,万向节仅仅是角度传递,和差速没关系

扭矩先通过差速器,在通过万向节,最后才是车轮

网友:
确实有车用的十字万向节的,北京吉普212

网友:
两个十字万向节可以抵消不匀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