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作品系列(五):朝花夕拾,大学课程设计,x86汇编写GUI

楼主(2017-07-17):
刚刚在旧书堆里挖坟出来扫描的,原生电子档已经丢失了,幸好当年纸质档打印了当年的程序,要不大学几年的心血连影子都没了。。。。

此文案由几位同窗队友撰写,幸好当年其中一位队友逼着我把注释写得比较清楚,现在看来还历历在目

楼主:
有人帮我把这个里面的代码和注释还原成asm文件么?

网友A:
这样很难哦 , 扫描的清晰可以转换95%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很难哦 , 扫描的清晰可以转换95% 以上

我晚上拿到打印店试试

网友B:
佩服,不过当年我们是C写的。很巧,后来一位参与的队友去天津大学当老师了。

网友C:
我也用汇编写过几年的程序,后来转C了,主要是因为同样的任务,用C写会节省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不过当年我们是C写的。很巧,后来一位参与的队友去天津大学当老师了。 ...

这个设计也有写一个c语言的,turbo c编译的,可惜当时没打印出来,没了,有时间再脑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汇编写过几年的程序,后来转C了,主要是因为同样的任务,用C写会节省很多时间。 ...

这个程序的故事比较坎坷,历时接近三年,节选了ui部分,结合当时实验室的一块tc35模块,做了这个课程设计,拿了满分
原工程是一个x86裸机启动,然后加载fat32文件系统,再从文件系统读取资源文件,构建简单的ui,全部都是用nasm一行行码的汇编。后来截取ui部分改改,成了这个课程设计

毕业后从事layout工作,x86汇编也成为了历史,没再搞了,nasm tasm masm都忘了
有时间再重建一下,软件架构还在脑中,细节全没了

网友D:
拿什么运行,虚拟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的故事比较坎坷,历时接近三年,节选了ui部分,结合当时实验室的一块tc35模块,做了这个课程设计 ...

layout?兄弟你现在画板了?这不屈才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的故事比较坎坷,历时接近三年,节选了ui部分,结合当时实验室的一块tc35模块,做了这个课程设计 ...

给你点赞,不过技术在进度,当前项目开发,肯定不可能再用你当时的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什么运行,虚拟机?

tpc-usb或者tpc-pci
一个集成的ide,包括masm和tasm,调试调用的bosch虚拟机,8251部分虚拟机调用一个工具箱(usb/pci连接电脑),输出串口数据,接到tc35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yout?兄弟你现在画板了?这不屈才了么

嗯,画了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点赞,不过技术在进度,当前项目开发,肯定不可能再用你当时的汇编。 ...

闭门造车的结果,虽然有另类收获,但代价巨大
后来发现了turbo c可以编译c成asm,再后来发现gcc,不过事情都做到一半了,陷在纠结是否换平台的淤泥太久,感叹大好光阴没利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点赞,不过技术在进度,当前项目开发,肯定不可能再用你当时的汇编。 ...

性格使然,跟人交流太少,跟书交流太多,而书又太老了,恰巧又碰上刚认识计算机的兴奋期(我06年进入高中才摸过实际的电脑,09年才算会用电脑),导致在一件无聊的事情上执着太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性格使然,跟人交流太少,跟书交流太多,而书又太老了,恰巧又碰上刚认识计算机的兴奋期(我06年进入高中 ...

你比我年龄没有大多少,我感觉就没有你钻研深入。

我做嵌入式,用了C之后,感觉再不想用汇编了。之前一直说得C占空间多一点,当前也不是问题了(Flash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比我年龄没有大多少,我感觉就没有你钻研深入。

我做嵌入式,用了C之后,感觉再不想用汇编了。之前一 ...

回头看看,这种钻研过度了,而且方向也错了,意义很小很小,浪费了大好光阴
个人对于汇编的看法,照着指令集手册和范例会写会改就好了,仅仅需要会就好,不用熟练,更不用做长篇发作,更多地了解更广的知识,更多地了解前沿知识,价值更高

网友(2020-01-04):
引用 楼主:
回头看看,这种钻研过度了,而且方向也错了,意义很小很小,浪费了大好光阴
个人对于汇编的看法,照着指 ...

如何联系到你 q34782875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看看,这种钻研过度了,而且方向也错了,意义很小很小,浪费了大好光阴
个人对于汇编的看法,照着指 ...

追求性能或者最新的指令集还是得用汇编,C语言有时找不到对等的函数或伪指令
核心代码用汇编改写收益可观.
用汇编搞整个工程是有点夸张了,

网友:
用asm写mcu十多年的飘过,超过10款不同厂家/系列的IC,4bit、8bit等等。

网友F:
工具真的不用太钻研了,汇编用了很久,PC机的单片机的,4BIT 8BIT都写过, 保饭碗是个好办法,除了你别人几乎不会,但是也特别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工具真的不用太钻研了,汇编用了很久,PC机的单片机的,4BIT 8BIT都写过, 保饭碗是个好办法,除了你别人几 ...

如果辛苦用汇编做好的产品,别人轻松用C能重制一个出来;饭碗还怎么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辛苦用汇编做好的产品,别人轻松用C能重制一个出来;饭碗还怎么保? ...

用汇编 空间占用97% C无论如何也达不到! 需要换芯片,增加硬件成本,还要有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