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433M ASK距离能到200米左右,休眠功耗在50uA左右的推....

楼主(2017-07-17):
坛里有用过ASK模式433M接收模块,休眠时功耗在50uA以下,同时遥控发射端功耗低点还距离能到200M左右的厂家给推荐下啊?
目前发射端想用3。3V电池,不知道能有在这个电压下发射距离达到200米左右距离的

网友A:
我们做的方案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我做过500米的,休眠5uA以下。
不过你需要WOR么?,需要平均电流加一点点,也远低于你的要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我做过500米的,休眠5uA以下。
不过你需要WOR么?,需要平均电流加一点点,也远低于你的要求值 ...

你用过的厂家能给介绍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方案可以满足要求

我们沟通下?

网友:
什么IC方案?
通信帧多长?速率多少?成本多少?

网友:
相信我,OOK模式,视距200米都难做到,除非发射端无限制的加大功率。因为OOK模式基本灵敏度很难做高,并且抗干扰能力差。我在N年前就用OOK模块做智能家居控制,找了N多厂家,没有找到完全满足要求的。从产品质量方面考虑,建议使用FSK的收发芯片,整个物料成本也就十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