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SB通信时,只接USB的D+和D-两根差分线是不...

楼主(2017-07-17):
在USB通信中,USB是采用差分信号进行传输的,我是不是只要接上USB的D+和D-就可以进行通信了,而不用再接上地线

网友A:
你跟另外一个人比高,你俩同时跳起来,谁看到对方的头顶了,谁就算高,假如对方用的星爷的凌凌漆中的设备,你能知道倒底是谁高吗??

网友B:
两台设备不共地,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过大,超出接收器共模电压范围,数据传输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另外一个人比高,你俩同时跳起来,谁看到对方的头顶了,谁就算高,假如对方用的星爷的凌凌漆中的设备, ...

比喻的有点意思。。。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台设备不共地,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过大,超出接收器共模电压范围,数据传输失败 ...

485,就有不共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5,就有不共地的呀

大地是连一起的。。

网友:
如果两端,(主要是从端)做足够大的适应的话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做任何修改的话,很可能5V没接过去的话都不行。因为从端没接收到主端的5V ,就认为根本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5,就有不共地的呀

你看下VCM(共模电压)

网友:
VCM是一回事,另外,枚举的时候的电压怎么区分,device端的D+或者D-上有一个1.5k的上拉电阻,host靠这个电阻来区分是否有device插入。你怎么实现这个3v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