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LG液晶电视的吗?32LH20RC-TA开机亮一下后黑屏,只有声音

楼主(2017-07-17):
家里一台32LH20RC-TA液晶电视,比较少使用。之前那个大家称之为发财键(复位按键漏电,造成不停复位不开机或者用着一段时间重启),自己焊掉后,正常了几年。
去年开始,开机一段时间后屏幕变黑,重启几次后,能正常使用。。
最近不行了,开机,屏幕亮大概2s左右,有图像,有声音,但接着就黑屏了,只有声音,图像不知道有没有,应该背光不亮了。。。实在没时间去查故障 了。有坛友做这个的,或者知道的,指点一二。

目前查网上现有资料,知道里面有几个板子,高压板,主板,逻辑板,电源板,不知道那个坏的可能性最大?或者需要从那里查起?

网友A:
这种亮一下就灭了多半是保护了,先检查逻辑板的BL_ON和BL_PWM是否为高,检查电源的各组输出电源是否正常,最后确认背光的高压条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分享一个案例,我前几天刚修好的。

家里一台夏普的LCD46G100A,5,6年了。去年开始陆续出现开机过几分钟黑屏,有声音无显示,然后屏幕又亮,连续3次后直接待机。前阵子彻底坏了。每次开机都待机。

搜索了一下,发现这是夏普的通病,就是黑屏3次并待机,网上给出的结论无外乎3种,一,电源坏了,带载功率不够,二,高压板坏了。三,背光源坏了。

我仔细观察了开机时候的屏幕,没有出现亮度不均匀的状态,应该就只是高压保护了。

==================================================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和高压板用的是国内的晶辰电子的板子。

维修如下
1,在VS和地之间并联一个100k的电阻,提高高压保护的阈值。
2,替换18个高压板上的瓷片电容,我这款机型是6KV,5PF的。

维修后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亮一下就灭了多半是保护了,先检查逻辑板的BL_ON和BL_PWM是否为高,检查电源的各组输出电源是否正常, ...

网上查也说可能是高压保护了,这种保护,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逻辑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个案例,我前几天刚修好的。

家里一台夏普的LCD46G100A,5,6年了。去年开始陆续出现开机过几分钟黑 ...

能确认故障,我就直接换板了,网上包邮50块就能买到高压板了。不想做板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