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下用于监控抓取USB通信的芯片,旧设备改造用。

楼主(2017-07-17):
旧设备用途很简单,就是PC-------USB--------打印机,速度应该也是USB全速,不会是高速。

现在有个需求,要求在不影响原先使用的前提下,在USB通信路径上加个东西,将USB通信数据提取出来。

有没有坛友了解过类似芯片或者方案,推荐下,多谢。

网友A:
为何不直接在pc上直接写软件抓取usb数据然后直接串口发出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直接在pc上直接写软件抓取usb数据然后直接串口发出来给你?

按客户需求,对方不允许你动原先系统的

网友:
能监控全速USB,至少也要48Mhz * 8,然后,你还要分析。
建议你直接买一个USB分析仪,然后自己做插件吧。

网友:
买个USB分析仪

网友:
USB分析仪+插件。。。       或者FPGA+USB自己做SNIFFER。。。
怎么看怎么蛋疼。

网友:
商品USB分析仪(便宜的,其他方面合适的)不一定支持不间断循环采集,  跟示波器一样有闭眼时间你又抓瞎了。

网友:
之前做过和你需求一样的,速度其实不是问题,USB本身是有流控的,可能会比原来慢一点点。用一片STM32接收转发就行了。这玩意我觉得主要是兼容性问题,只拿了一两台打印机测试

网友:
有USB分析仪,现在都能抓高速了。

以前用他们家全速的,估计是做着自己调芯片用,顺便卖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562791625

网友:
PC端可以使用“Bus Hound”来抓USB数据。

网友B:
沁恒的网上400,我用着还行

网友C:
USB小票打印机数据采集方案,看是不是你要做的东西?
http://www.wch.cn/app/369.html

网友:
wch的usb,真是玩出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沁恒的网上400,我用着还行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不过我说的不能在客户电脑安装东西,而且也不能靠PC去采集,所以逻辑分析仪之类的方案是不能用的。
这用途并没有很特殊,因为有人这么使用了,客户才会提出这种需求,只不过没办法了解具体怎么实现。

--------------------------------
你说的400具体是指芯片型号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小票打印机数据采集方案,看是不是你要做的东西?
http://www.wch.cn/app/369.html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
因为客户也是想从原先打印途径截取出东西。

网友:
想起之前有人发过的赌场截取打印号码

网友:
不用电脑用什么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