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SSOP-4封装的高速光耦吗

楼主(2017-07-17):
有ssop-4,1.27mm脚距的高速光耦吗,板子太小,现在用普通的发现速度太慢,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有谁知道吗?谢谢
看过ADuM1201磁隔离,还是放不下

网友:
高速光耦一般都不是4个脚,不过话说你到底要多块的速度?

网友:
加大驱动电流。一般光耦都有几us响应速度。

楼主:
减少电阻,已加大电流

网友:
EL0631 JLC上面就有,标准SOP8封装,光电二极管类型的,10M速率,够用了吧。

楼主:
sop8太大,ssop-4,是1.27脚距的

网友:
多少为高速

网友:
TLP2362满足你使用吗?5个脚的

楼主:
板子放不下,板子已放满了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放不下,板子已放满了元件

  以前强烈建议过个光耦厂,生成  sot23-5封装的普通光耦、高速光耦,只要低压版本,耐压60v都够用了  可惜偶这量不大,否则就开模定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强烈建议过个光耦厂,生成  sot23-5封装的普通光耦、高速光耦,只要低压版本,耐压60v都 ...

可以买管芯裸片,找封装厂自己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