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800A的直流电流源,租用一下

楼主(2017-07-17):
如题,用STM32做了一个直流电压电流采集板,用霍尔传感器,电流最大800A,就做了几块板子,没必要买,现在要标定电流,坛子里那个兄弟有800A的直流电流源或者有渠道看哪个实验室里有这类电源也可以,有偿租用,估计也就是用一天左右,多谢!

网友A:
我最近做了个10000A量程的,霍尔测电流。老粗的铜线,想想都挺吓人,四五百伏,这么大电流。
先用小电流的霍尔,先把程序调好,比如用50A的

不过,标定的话,恐怕只能用实际电流了

楼主:
嗯,现在已经调好了,就差标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做了个10000A量程的,霍尔测电流。老粗的铜线,想想都挺吓人,四五百伏,这么大电流。
先用小电流的 ...

那兄弟你这个,怎么标定啊?

网友:
10A的电流,绕80匝穿过霍尔传感器,如果你是开口的就更好了,扎带把线圈捆好,夹上霍尔,通上1-10A的电流校准

网友A:
我打算,最终的标定,叫客户自己去做
程序里面把工程模式做好标定功能,工厂自己去搞吧

网友B:
我们这有30A的直流源,3相同地穿,直接就是90A了,标定800A的很轻松,不过源没法寄出去,太大了,楼主要是有兴趣,可以把板子寄给我,我给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有30A的直流源,3相同地穿,直接就是90A了,标定800A的很轻松,不过源没法寄出去,太大了,楼主要是 ...

    熊猫好人啊  大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有30A的直流源,3相同地穿,直接就是90A了,标定800A的很轻松,不过源没法寄出去,太大了,楼主要是 ...

太好啦,多谢兄弟,我跟老大说下,看他什么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啦,多谢兄弟,我跟老大说下,看他什么意见!

顺便再说下,直流电流用霍尔传感器来测量,我们使用经验丰富,可以一起交流讨论。

网友C:
我们这有1000A的, lz在北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有1000A的, lz在北京么?

好的,我在上海, 看情况真不行我去北京跑一趟,跟老大商量一下。

网友:
38hot 见过用并联电池组产生这个数的

铅酸电池做50C放电也没问题

用超级电容也能做到,体积还小点

电压非常低的情况下,消耗功率不大

网友D:
两台电焊机加一起就是80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台电焊机加一起就是800A

首先点焊机有多种规格,再说输出端短路瞬间的电压就会下降。

网友:
用漆包线绕100匝,然后用8A电源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最终的标定,叫客户自己去做
程序里面把工程模式做好标定功能,工厂自己去搞吧 ...

你的标定程序,里面有曲线拟合吗?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标定思路吗?

网友E:
楼主的标定程序是怎么做的

网友:
以前做农网400A断路器,电流保护12倍,到5000A左右,只有200ms的时间来采波形,时间长了,设备受不了。南京有搞断路器的,一般都有这个设备。

网友F:
在济南的话我可以帮你搭建电流输出,但是设备拿不走只能周末时间在我们公司测试。  设备=电焊机。

网友G:
我上家公司做霍尔传感器的有台两千安的直流源,地址在松江区,楼主要有兴趣我可以帮忙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标定程序是怎么做的

我客户做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上家公司做霍尔传感器的有台两千安的直流源,地址在松江区,楼主要有兴趣我可以帮忙问一下 ...

嗯嗯,好的好的,正好我让我兄弟去一下,他人在上海,板子也在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济南的话我可以帮你搭建电流输出,但是设备拿不走只能周末时间在我们公司测试。  设备=电焊机。 ...

多谢兄弟哈,我是要做标定,电焊机电流估计精度不大够

楼主:
结贴哈,最终老大决定买个小电流的恒流源,绕多圈进行标定。多谢以上各位兄弟的友情回复!

网友H(2017-09-15):
引用 楼主:
结贴哈,最终老大决定买个小电流的恒流源,绕多圈进行标定。多谢以上各位兄弟的友情回复! ...

楼主,想问问,光有恒流源是不是不够呀,是不是还要弄个什么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想问问,光有恒流源是不是不够呀,是不是还要弄个什么负载呢

骚年,恒流源,你想要什么负载呢?

网友:
标定霍尔好办 多圈几圈就好~~
不过提醒一下 市面便宜的恒流源 纹波挺大的 特别是你圈数多 一叠加 会很厉害~~~
标定测量的时候不要用钳表来标定 那个测量太慢了 还是用分流器加示波器比较好~
还是用那种很重的线性电源比较好~~ 15V  10A的应该不会很贵

网友:
汽车电池+分流器  就可以搞搞

网友H:
引用 楼主:
骚年,恒流源,你想要什么负载呢?

不懂那个东西 ,恒流源不是一个可以稳定输出电流和电压的东东吗,还是说恒流源就自带了大功率的负载呀,莫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懂那个东西 ,恒流源不是一个可以稳定输出电流和电压的东东吗,还是说恒流源就自带了大功率的负载呀,莫笑 ...

恒流源可以不需要外部负载,可以直接短路输出。

网友:
搞几块高倍率放电的铁锂电池并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