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级压缩螺杆空压机产气量比较大?有没有懂的,解释一下!

楼主(2017-07-17):
电路板用压缩螺杆空压机是大户,行内有一些人在推双级压缩螺杆空压机,说双级压缩螺杆空压机产气量大,有没有懂的,想听听专家的说法!

网友:
不用看那些,55KW的压缩机约能产10方/分@0.7MPa,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螺杆噪音小气量大

活塞噪音大压力高

网友A:
螺杆空压机找神冈,单级压缩 120KW的压缩机约能产21方/分@0.75MP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杆空压机找神冈,单级压缩 120KW的压缩机约能产21方/分@0.75MPa

你是销售吗?
几乎所有螺杆空压机差不多都是55KW@10方@0.7MPa.需要20方就用110KW,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销售吗?
几乎所有螺杆空压机差不多都是55KW@10方@0.7MPa.需要20方就用110KW,类推。 ...

呵呵,我们也属用户 不销售

网友:
双极压缩,的确会节能,特别是替代一些老的空压机,上次我去一个玻璃厂,他们用3台低压的永磁空压机,单极的,总装机有300kw吧,他们厂里面说差不多能省电100kwh,还有一次去一个厂,常压的永磁空压机,他们说能省电至少25%,真的很可观,其实很多工频的空压机,比如说设定压力7.2bar,到8.0bar才会停,但是实际压力超过7.2bar电机电流回大一些,相当于这部分能量就浪费掉了,变频的就是比工频的节能,这是肯定的。永磁变频的,在低频时永磁同步电机比异步机效率高,这是肯定的,双极压缩的,又比单极的省电,不过,我看到的,双极压缩都在100kw以上的居多,50kw双极压缩还是比较少

网友(2018-12-15):
15kw螺杆空压机有推荐的吗????公司气动工具用的,气的用量不大。。。。

网友:
噪音、散热,对工厂来说不是问题,要么挖坑埋了,要么隔离个小房间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