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将交流电压信号转换成直流电压信号的芯片?

楼主(2017-07-17):
现在想要测量某交流电路中电流的大小,要检测出mA的变化(实际电流最大到1A),打算在电路里串联采样电阻,通过测量采样电阻两端电压来计算电流,但是由于是交流信号,所有有没有可以转化为直流信号的芯片供单片机采样?

网友A:
有个有效值芯片,好像是AD637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有效值芯片,好像是AD637什么的

多谢,我了解一下

网友:
单电源工作 差分放大器

网友B:
不要RMS的话好像直接全桥整流就可以了。整流后面才接电阻

网友:
直接精密整流就行

网友:
简单的话就找个电表芯片  便宜量又足。

网友:
其实用个精密整流电路也挺简单的,网上一大把,就用一个028

网友:
其实用个精密整流电路也挺简单的,网上一大把,就用一个082

网友C:
还是电表芯片靠谱些,用带串口的就很方便,立创很多的,最便宜的大概1.6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表芯片靠谱些,用带串口的就很方便,立创很多的,最便宜的大概1.6元左右。 ...

太感谢了!!!之前还要说那个有点小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RMS的话好像直接全桥整流就可以了。整流后面才接电阻

一直都没做过模电相关的,对模电这块没信心。。。。。。。

网友D:
上海贝岭的BL0937将电压,电流转成脉冲的,也不贵1元多点 8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贝岭的BL0937将电压,电流转成脉冲的,也不贵1元多点 8脚芯片

我看看手册了解一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