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直流电机是12V的

楼主(2017-07-17):
寻求一个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直流电机是12V的,要求控制电机速度精准度高,有大侠有推荐的芯片吗?求指点、、、

网友:
有刷  无刷?  功率多大?

网友:
通常说直流电机都是有刷电机吧。 话说,电流都没有怎么选择驱动芯片?有些12V电机几百W的……

网友:
就VCD上用的那个哦,型号我忘记了,你翻翻仓库。

网友:
12V?一般24